问刘志斌老师关于伺服马达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12-04-17):
跟据刘老师发的帖,伺服马达控制系统的精度取决于伺服电机的本身结构,如果12交流脉冲步进电机,一个交流脉冲,伺服电机转过 360°/4×3=30°;也就是马达一圈12个交流脉冲。根据马达结构还有24交流脉冲步进电机,36交流脉冲步进电机等等,那么伺服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如果是1024,那么反馈脉冲这1024的与电机本身特性,比如36交流脉冲步进电机,我电机一圈只能是36步进,真正能对精度起作用就是36这个数字,那么反馈脉冲只要36就可以了,或者说反馈脉冲我取36和1024实际效果是相同的。只是数字游戏而已,可以这么理解么。

楼主:
伺服电机是不是同样通过控制器有类似步进电机通过电流控制来实现细分的功能,只有这样,反馈脉冲这么大的数字才能起到作用。

网友A:
1、伺服的控制精度是什么?

2、伺服控制的精度就是伺服拖动的工件移动的最小控制位移量;

3、举例说,36交流脉冲交流步进电机,我电机一圈只能是36脉冲步进,每步走10°,这个是伺服电机的最小控制位移量;

4、“那么反馈脉冲只要36就可以了,或者说反馈脉冲我取36和1024实际效果是相同的。只是数字游戏而已,”,可以这么说!

5、但是反馈脉冲取1024,检测的转子实际角位移的最小单位是360/1024=0.360°,检测的精度是很高的;

6、而伺服电机能控制的最小角位移只有10°.

7、你想要伺服转0.360°,伺服电机的实际角位移可能小、可能大,在±10°内变化;

网友A:
8、楼主说“伺服电机是不是同样通过控制器有类似步进电机通过电流控制来实现细分的功能,只有这样,反馈脉冲这么大的数字才能起到作用。”,可是伺服电机的绕组分布确定的磁极数、相数是确定的,不可能对伺服电机的电流脉冲实现细分;

楼主:
7、“你想要伺服转0.360°,伺服电机的实际角位移可能小、可能大,在±10°内变化”;这句话如何理解,还有就是检测精度很高有利于上位机了解情况,体现在控制中也只是让系统的误差在正负一个脉冲(相对于36而言的)

楼主:
那我就纳闷了,步进电机通过电流控制可以细分,是实实在在的细分,那么步进电机精度应该远远高于伺服电机

网友A:
9、如果我们用减速机,例如减速比是30:1,拖动螺距5mm的丝杠,工件位移的最小控制量可以降得很小,也就是控制精度可以提高的很高;

10、因为伺服转一周,工件的位移量是5mm/30=1/6mm;

11、而36脉冲伺服的最小控制位移量是10°,那么就可以计算出,工件的最小位移控制量是1/6mm÷36=0.0046mm;

12、那么伺服控制的工件的最小位移量0.0046mm,或者说伺服控制得工件的精确度是0.0046mm,与用没用高分辨率编码器么有任何关系!

13、或者用楼主的话说,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36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如果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这个速度是实实在在的速度吧,还是伺服电机内部就减速机构,比如有个30的减速箱,那么伺服电机真正地要转90000转喽,才能达到这精度。

楼主:
关键是伺服电机的本身精度,加个减速机,这谁都可以加啊,那步进电机加了减速机不是精度更加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就纳闷了,步进电机通过电流控制可以细分,是实实在在的细分,那么步进电机精度应该远远高于伺服电机

1、在这里所说的交流伺服电机、脉冲步进电机,是一样的电机,只是电机的电流脉冲是否得到控制;

2、所以不管是交流伺服电机、脉冲步进电机,电流无法细分;

3、最多是控制36个电流脉冲,或者伺服干脆就不需要控制电流脉冲;

楼主:
更具刘老师的说法的话,伺服电机本身精度不高的,比起一般的三相马达高不了多少,检测精度高,我一般的马达加个高分辨率的编码器,那个检测精度也很高,检测精度很高也只能干看着。

楼主:
步进电机,二相的,我记得是控制2相的电流不同来实现细分,就是说一相电流2A,一相1A,电流的大小是可以细分的。2A,1A,0.5,0.25.0.125.....等等

楼主:
如果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高,那么必须36脉冲电机必须想办法细分,不能一圈就36步走完,还有是不是伺服电机不是36脉冲,而是在物理结构上360脉冲等等,根据刘老师的说法就是电机内部很多很多极对数(真实存在的)。

楼主:
也就是说什么叫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就是内部做的很精致,有很多很多极对数,就是比一般的三相电机多了很多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内容:那我就纳闷了,步进电机通过电流控制可以细分,是实实在在的细分,那么步进电机精度应该远远高于伺服电机 1、在这里所说的交流伺服电机、脉冲步进电机,是一样的电机,只是电机的电流脉冲是否得到控制;2、所以不管是交流伺服电机、脉冲步进电机,电流无法细分;3、最多是控制36个电流脉冲,或者伺服干脆就不需要控制电流脉冲;

电机的电流脉冲是否得到控制”如果这样说的话伺服系统的先进性就是就是完全控制了电流脉冲数,那么变频器+同步电机,对变频器使用时间控制,变频器脉冲频率x发脉冲时间=电流脉冲数目。效果差不多么。体现不出伺服的先进行啊。它到底牛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什么叫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就是内部做的很精致,有很多很多极对数,就是比一般的三相电机多了很多极对数

伺服电机设计时,不是你想的极对数多,也不是要怎么细分,和一般电机一样,考虑转矩、转速、特殊用途等等问题!

楼主:
伺服电机现在市场上在卖的是多少交流脉冲的呢?

网友C:
请教刘志斌老师:三菱伺服器在速度控制时和变频器的精确同步启动和停止

 用三菱FR-E540变频器和三菱MR-J2S伺服器,组成速度控制系统。变频和伺服器分别用两个模拟电压调定控制速度,变频输出频率调节范围:28HZ-50HZ,伺服电机速度调节范围:600-1200转/分。变频和伺服器都设定加速时间20秒、减速时间4秒。实际应用时,在变频和伺服的同步起动,在都调节到速度高时,精确同步基本正常。但是在停止时,调到高速时的同步停止,和调到低速时的同步停止,完全不一样。该如何解决调到高速时和调到低速时,同步精确停止的一致性呢?请刘志斌老师指点一二,多谢了! 。

网友C:
请教刘志斌老师;

 用三菱FR-E540变频器和三菱MR-J2S伺服器,组成速度控制系统。变频和伺服器分别用两个模拟电压调定控制速度,变频输出频率调节范围:28HZ-50HZ,伺服电机速度调节范围:600-1200转/分。变频和伺服器都设定加速时间20秒、减速时间4秒。实际应用时,在变频和伺服的同步起动,在都调节到速度高时,精确同步基本正常。但是在停止时,调到高速时的同步停止,和调到低速时的同步停止,完全不一样。该如何解决调到高速时和调到低速时,同步精确停止的一致性呢?请刘志斌老师指点一二,多谢了! 。

楼主:
不要用两个模拟电压分别控制,使用一个模拟电压来控制变频器,通过变频器上输出的模拟电压来控制伺服驱动器。这样伺服跟着变频器实际速度变化而一起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在停止时,调到高速时的同步停止,和调到低速时的同步停止,完全不一样。该如何解决调到高速时和调到低速时,同步精确停止的一致性呢?请刘志斌老师指点一二,多谢了! 。

1、这个问题,你生活中就遇到过;

1)如急刹车;

2)重车急刹车与轻车急刹车;

3)例如火车进站、出站;

4)你要将钉子钉木板时,铁锤高速打下去才行,你将铁锤慢慢放上去就不行;

网友A:
2、要工件、转子在很短的时间启动或停止,是很困难的:

1)当时间要求越短,越困难,是因为时间越短,作用动力就越大;

2)当时间短到瞬间完成时,力有多大?举例说,一个小鸟可以撞坏一架超音速飞机的机翼;

网友A:
3、这在物理学上就是碰撞问题,我们把铁锤举高然后迅速落下,打到静止的钉子上时,会产生很大的打击力,把钉子打入木板;

4、所以在伺服的运动控制中,不要企图“工件、转子”在很短的时间启动或停止;

5、甚至要求“工件、转子”瞬间停止在指定位置上,或者要求“工件、转子”瞬间在指定位置上高速启动,都是不符合物理规律的要求;

网友A:
6、要给“工件、转子”一个合理的加、减速时间;

7、有人宣扬国外的伺服能在多少毫秒能启动、停车,你真见过吗?谁都一样,外国人他也一样要给“工件、转子”一个合理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A:
8、这里有一个定律叫冲量定理,作用力F×作用时间=运动体的惯量×速度变化,你可以计算一下,你的运动体速度变化时,时间要求多少时,相应的作用力是多大?

9、你就知道,你的要求合理还是不合理?

网友A:
作用力F、力矩单位:牛顿,“力矩:牛顿.米”,1Kg力=10牛顿

时间的单位:秒

运动体的惯量单位:质量 Kg;转动惯量 Kg.米

速度变化的单位:米/秒

网友A:
10、“如何解决调到高速时和调到低速时,同步精确停止的一致性呢?”,系统可以根据速度的高低不同,在速度高时根据减速时间,提前停车,提前量因速度高低不同而不同,因系统惯量不同而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现在市场上在卖的是多少交流脉冲的呢?

现在的伺服,大多数没有控制交流脉冲,他们只控制了伺服电机的速度、电流、起、停和制动;

网友C:
“如何解决调到高速时和调到低速时,同步精确停止的一致性呢?”,

谢谢刘志斌老师指点。 这是一个原有进口设备上的传动系统。变频和伺服器的模拟控制电压电压,都是由一块IC电路板上输出的,在电路板上有设定按键来设定不同的变频和伺服电机各种不同的传动比,原有的变频和伺服器是老型号:三菱FR-Z200-7.5KW,MR200 3KW。变频器和伺服器都被人拿走了。原来的型号早就停产,买不到了。现在只能用新买的FR-E540,MR-J2S,按照同样老型号设备上的变频和伺服器设定参数,来进行设定。开车后出现速度、速比设定不一样时,停止时不能精确的同步停止。怀疑控制板损坏,替换过正常运转设备上的电路板,也是一样毛病。设备原来是只要在允许范围内,无论变频和伺服转动的速比如何变化,都能精确地同步停止。请问:1.是新老型号的变频、伺服器,在精确设定的时候,某些参数的设定不一样、不兼容?2.要求满足精确同步时,新型号还需增加设置一些参数?

网友A:
引用 虹桥纺机 的回复内容

……要求满足精确同步时,新型号还需增加设置一些参数?

1、电流参数的设置,也就是力矩的大小;

2、加、减速时间的设置;

3、速度变化越大,电机力矩越大,电流越大,这个物理关系给你说清楚了;

4、你还要自己读说明书,理解说明书中个参数间的联系,或者联系、咨询厂家;

网友C:
谢谢刘老师指点,还有一点疑问:在速度控制时,用了伺服电机停车锁住功能后,电机惯量的数值设定用厂家默认值,和开、停同步的精度关联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刘老师指点,还有一点疑问:在速度控制时,用了伺服电机停车锁住功能后,电机惯量的数值设定用厂家默认值,和开、停同步的精度关联大吗?

1、“电机惯量的数值设定用厂家默认值,和开、停同步的精度关联大吗?”,当然大!

2、四个因素:

1) 作用力F(或力矩)(电流的设置);

2)作用时间(加减速时间);

3)运动体的惯量(转动惯量);

4)速度变化量;

3、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

 作用力F(或力矩)×作用时间(加减速时间)=运动体的惯量(转动惯量)×速度变化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

网友A:
4、当负载重时,电流大,可以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小电机电流,提高伺服启、停车精度;

5、当速度变化大时,电流大,可以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小电机电流,提高伺服启、停车精度;

6、当负载重时、速度变化大时,电机电流严重过载时,还要求伺服电机在小的加、减速时间内,精确完成起、停车位置精确控制!

7、有人说外国的伺服就是能瞬间实现阶跃突变,那是骗人,外国的伺服也要遵从物理规律,不能违反物理规律!

网友A:
子弹撞击玻璃震撼瞬间效果:场景似星系爆炸

网友A:
1、看见上面的两幅图了吧;

2、如此效果的物理过程的特点就是,

1)速度变化的时间极短,瞬间发生;

2)高速运动体速度迅速下降,速度的变化很大:

3、直接效果就是相互“作用力”出奇的巨大:

4、如果有人说他的伺服能把像子弹这样高速运动体,瞬间减小到零,那她一定是在吹牛:

5、如果有人说他的伺服能把像子弹这样的物体,瞬间加速到高速飞出去,那她一定是在吹牛:

6、这个瞬间,就是有些人所描述的他的伺服能达到多少多少纳秒的“阶跃”,他能达到吗?

7、物体的速度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作用力,都应该是在常理允许下的正常范围内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