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JOG指令

楼主(2012-04-17):
JOG指令的控制标志中

输出方式-12:计数加法 方向输出OFF;    13:计数加法 方向输出ON

【F1    DMV ,   H112  ,    DT100】

【F1    DMV ,   K900  ,    DT102】

【F172 PLSH,  DT100,    K0      】

是不是把H112改成H113就能实现反转?

还是说都是正转,只是H112时Y1置0,H113时Y1置1?

新人求指导!

网友A:
这么问没有多少意义,建议自己好好看看说明书上关于控制字DT90052的定义,那样才能真的明白了。

网友B:
顶一下 我也不懂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问没有多少意义,建议自己好好看看说明书上关于控制字DT90052的定义,那样才能真的明白了。

看了下DT90052,好像不涉及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这么问没有多少意义,建议自己好好看看说明书上关于控制字DT90052的定义,那样才能真的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看了下DT90052,好像不涉及这个问题啊?

我说错了,呵呵,是仔细看下关于F172控制字的说明.

楼主:
知道的师傅指导下,已经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C 这么问没有多少意义,建议自己好好看看说明书上关于控制字DT90052的定义,那样才能真的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看了下DT90052,好像不涉及这个问题啊? 我说错了,呵呵,是仔细看下关于F172控制字的说明.

是不是12和13都是正转,只是H112时Y1置0,H113时Y1置1?

网友D(2012-06-28):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C 这么问没有多少意义,建议自己好好看看说明书上关于控制字DT90052的定义,那样才能真的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看了下DT90052,好像不涉及这个问题啊? 我说错了,呵呵,是仔细看下关于F172控制字的说明.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12和13都是正转,只是H112时Y1置0,H113时Y1置1?

你这个是不是绝对值控制啊? 目标值>当前值 H12递增 正转  目标值<当前值 H13递减 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