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料分拣系统控制

楼主(2012-04-17):
我最近在做物料分拣控制,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伺服驱动器cn1口与台达plc的通讯接线图 不止如何画  ,整个伺服控制机械手的 上升 下降    左旋 右旋  手爪的 张开 和抓取工件   满迷惘的 求坛里的大神指导一下 第一次接触台达plc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用什么PLC和伺服型号,再去查一下伺服的资料,一般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到伺服的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