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突然无频率输出

楼主(2012-04-17):
一台英威腾CHF100A-15G/18P的变频器,采用PID控制,控制15千瓦的罗茨风机,正常运行过程中,有时候突然变频器面板显示0赫兹,电机停止运行,也无故障提示,几秒钟后,又加速到设定的频率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描述的太笼统,可能:既然是PID调节,当电机运行工况正好达到设定值要求时,根据PID调节就会逐步下降变频器的赫兹数直至转为0赫兹,而工况低于设定值要求时,根据PID调节就会逐步提高变频器运行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太笼统,可能:既然是PID调节,当电机运行工况正好达到设定值要求时,根据PID调节就会逐步下降变频器的赫兹数直至转为0赫兹,而工况低于设定值要求时,根据PID调节就会逐步提高变频器运行的频率;、

支持楼上的,建议在变频器停止输出时检查PID输入信号

网友C:
观察看是否有规律可循,开实时监控,观察电机停止时是否 有其他异常。有可能是达设置上限了。例如达压力上限或者其他要求上限,即停止了。回差后又启动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一些说法,很正确, 你变频器 PID 调节是通过哪个变量控制的,查找在突然停车时的输入控制量是多少?

网友E:
“有时候突然变频器面板显示0赫兹,电机停止运行,也无故障提示,几秒钟后,又加速到设定的频率运行。”

1、控制信号线、反馈信号线路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2、用干扰法检测看看故障部位在哪儿?!

网友F:
没有故障显示就表示设备问题,你还是检查一下输入信号这块。

网友G:
把反馈信号去掉看看,是不是全速运转,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是正常的闭环控制过程,调试PID参数。

网友H:
检查下接线和供电是否缺相吧

网友I:
跟踪变频器的给定信号,查看给定信号的变化幅度。

网友J:
这变频器是不是还有外部信号控制,比如DCS可以控制,那个信号线可能有点松吧

网友K:
1楼回答应该是正确的,楼主用过补水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