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2-04-17):
正在学习一段程序,这段程序没有看懂,而且没有注释,请大家指教主程序

P12 指下面这段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我也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同求,正在学习三菱的 PLC,原来没有接触过,感觉很难用的。

网友C:
孤零零的去看一段程序是没有意义的,按句解释?

网友D:
我也不懂,该怎样连起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孤零零的去看一段程序是没有意义的,按句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楼主先来说一下,这个示例程序要实现的是怎样的一个工艺过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孤零零的去看一段程序是没有意义的,按句解释?

网友J:
是先有控制要求和控制流程才能编写程序的,如果非要解释,就只能逐条指令解释了

楼主:
对:ahukuaipao关于楼主先来说一下,这个示例程序要实现的是怎样的一个工艺过程。。。 内容的回复:

P12 怀疑是马达的程序,

楼主:
控制要求和控制流程 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网友E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C:孤零零的去看一段程序是没有意义的,按句解释?

P12 怀疑是马达的程序, CALL P12 后面可能是 带的参数,具体指什么不清楚了,比较想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