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编程电缆,隔离型和普通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17):
请各位看以下两种编程电缆

1.USB-PPI :

USB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 PLC 编程电缆, USB/PPI 接口, 3 米,带通信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号: 6ES7 901-3DB30-0XA0 ,最大通信距离达 2 公里。
2.USB-PPI+

隔离型 USB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 PLC编程电缆, USB/PPI 隔离, 3 米,带通信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号: 6ES7 901-3DB30-0XA0 ,最大通信距离达 2 公里。

请问隔离型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不同类型有不同的作用和结构,普通型一般指用于非防爆场合的信号隔离和变送等,隔离型一般指用于本安防爆场合的信号隔离和变送等。当然这儿的安全也可能指功能安全,故障安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类型有不同的作用和结构,普通型一般指用于非防爆场合的信号隔离和变送等,隔离型一般指用于本安防爆场合的信号隔离和变送等。当然这儿的安全也可能指功能安全,故障安全等

网友C:
主要区别是一个防爆场合的信号隔离和变送等

网友D:
隔离型的功能怎么与防爆相关?

转自以下网页:

http://www.ltplc.com/info.asp?id=90

1、我们都知道,电脑(以下称PC)的地和工业现场的地不属于一个电源系统,它们之间的电位差都在几百伏甚至上千伏,采用隔离型编程电缆将两者之间线路用高速光藕隔离开来,他们之间不会互相影响;而采用普通非隔离型的电缆,由于强制将两种电源系统之间的地强制短接,在工业现场使用时由于现场的各种干扰,对电脑的主板产生各种冲击,极大缩短了电脑的使用寿命,长期使用经常会出现蓝屏或死机现象

2、大部分人使用编程线时,经常都采用热拔插,由于PC同工业现场之间的地电压的压差存在,采用非隔离型的编程电缆,由于串口的结构缺陷,在热拔插瞬间,信号线上可能要承受几百伏甚至上千伏的电压,很容易烧坏其内部的通信芯片;而隔离型电缆,由于内部采用高速光藕隔离,即使热拔插也不对通信芯片产生影响,使用寿命高

3、在工业现场使用编程电缆进行监控调试时,由于现场各种干扰源的存在,在使用非隔离电缆时,由于大功率器件、高频器件对PC的主板、电源等的干扰,很容易造成在使用中忽然无法读到串口的情况,无法持续长时间的进行在线监控,极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而采用隔离型电缆,现场的干扰将无法影响到PC的工作,可以长时间进行在线监控调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隔离型的功能怎么与防爆相关?转自以下网页:http://www.ltplc.com/info.asp?id=901、我们都知道,电脑(以下称PC)的地和工业现场的地不属于一个电源系统,它们之间的电位差都在几百伏甚至上千伏,采用隔离型编程电缆将两者之间线路用高速光藕隔离开来,他们之间不会互相影响;而采用普通非隔离型的电缆,由于强制将两种电源系统之间的地强制短接,在工业现场使用时由于现场的各种干扰,对电脑的主板产生各种冲击,极大缩短了电脑的使用寿命,长期使用经常会出现蓝屏或死机现象2、大部分人使用编程线时,经常都采用热拔插,由于PC同工业现场之间的地电压的压差存在,采用非隔离型的编程电缆,由于串口的结构缺陷,在热拔插瞬间,信号线上可能要承受几百伏甚至上千伏的电压,很容易烧坏其内部的通信芯片;而隔离型电缆,由于内部采用高速光藕隔离,即使热拔插也不对通信芯片产生影响,使用寿命高3、在工业现场使用编程电缆进行监控调试时,由于现场各种干扰源的存在,在使用非隔离电缆时,由于大功率器件、高频器件对PC的主板、电源等的干扰,很容易造成在使用中忽然无法读到串口的情况,无法持续长时间的进行在线监控,极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而采用隔离型电缆,现场的干扰将无法影响到PC的工作,可以长时间进行在线监控调试

说的比较好

网友F:
元件:光耦。

原理:电气隔离。

作用:抗干扰,通讯稳定,保护通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