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70失控

楼主(2012-04-17):
今天发现公司的一个西门子MP370失控,控制页面是使用protool组态的。现象是:手动触摸控制按钮,失效。但用自带的USB接口连接鼠标,可以控制按钮,使用正常。观察下来,S7-300和MP370的通讯也正常。难道是MP370的触摸面板失效了?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建议换个点试下,一般触摸屏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B:
1,  是MP370的触摸面板失效了的可能性较大

2,你可进入系统重新调整校正触摸,如还是不效的话只能更换触摸屏啦

3, 楼主如要更换触摸屏可联系我,进口屏价格优惠 !13564381657 不用国产几百的触屏!

网友C:
应该是液晶板坏了,更换一个几百块,修工控发活还有奖励。加入军团发Mp,找就近的修会员就可以。

网友D:
很简单的事,自己就可以动手解决得了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估计你就会了: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806/2008062000004600001-1.shtml                          帖膜及触摸板淘宝就有卖的,还有问题可以去骑士军团找我QQ:343578083

网友E:
触摸面板坏了在外面定做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