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电控问题之一

楼主(2012-04-17):
因工作需要,现在需要深入了解起重行业施工升降机(即修高楼上下载人载物的那种)电控系统方面的问题

1.制动方式:施工升降机的制动方式有哪几种?

2.涡流制动:之前基本上接触的都是液压制动或者是变频器能耗制动能量回馈,第一次在网上看到有一家用的是涡流制动。我想问的是:涡流制动是安装在起升电机内部的且属于起升电机的    还是说涡流制动独立于起升电机跟一般的液压制动抱闸一样只是将起升电机的轴锁住。给涡流制动提供的直流回路中并联的泻放二极管+泻放电阻有什么作用?

3.  总极限开关:   到达上极限或下极限时,通过碰杆将主回路开关强行断开。  这是网上的一个描述。 从图纸上看,这个总极限开关在电路图上是空开、断路器之类的。我想知道的是:碰杆是如何将这个主回路开关强行断开的,用手去扳还得费点劲呢。我所接触过的限位开关行程开关感觉还没有那么大的力呢。

4.单笼、配重、双笼: 单笼和配重比较容易理解,毕竟经常看到电梯的运行。  我想知道的是:双笼是不是两个吊笼互为配重,即一个吊笼向上,另一个吊笼必须向下。还是别的形式呢?

谢谢各位大佬关注!

网友A:
1、一般是电机自带盘式制动器;泄放回路是刹车断电时提供泄放回路;

2、关于总极限开关,你可以看看浙江义务华盟的样本(类似于刀开关);

3、如果带配重,是一个吊笼配一个配重,因为两个吊笼是独立工作的;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C:
我们军团人才越来越多,多来论坛讨论学习。这涉及到了电气好几个方面的东西。各品牌应用相对较多了。plc控制 变频驱动。。。。多沟通沟通

网友D(2013-10-19):
需要起重机电气原理图的联系我

网友E:
本人有大起重电控设计图纸及PLC 三菱,欧姆龙及西门子S7-200,S7-300的起重机电控程序,同时代理汇川变频,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happy-1437@163.com

网友(2014-06-20):
本人有大量起重电控设计图纸及PLC 欧姆龙及西门子S7-200,S7-300的起重机电控程序,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hyf025@126.com

网友F(2014-12-27):
在电梯的标准节上加一个碰块,在极限开关上有一个长杆当电梯开到最高处,会有个上限位开关碰块碰上限位,使电梯不能向上运行。这个是控制,控制电路。当这个不起可以时,电梯继续向上运行后就会碰到极限开关的碰块,切断主电路电梯失电抱闸停止运行。双笼电梯。每笼相互独立。只是共用一个标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