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77期——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2-04-17):
      当变频器的散热风扇坏了以后,该怎么办呢?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

      在这期擂台,请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请从以下方面分情况进行讨论:

1、大功率变频器和小功率变频器的情况。

2、高中压变频器与低压变频器的情况。

3、坏一个风扇、两个风扇......全部风扇的情况。

4、最好详细阐述怎么进行处理/替换等解决办法。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4月29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如果要正确的使用变频器, 必须认真地考虑散热的问题。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半。因此,我们要重视散热问题!在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 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不能忽视其发热所产生的影响。

变频器风扇坏了可能是IGBT板的问题。因此要检测驱动板,一般是将驱动板和主板脱离主电路,即从变频器壳体上拆下,将两块电路板连接,为开关电源提供电源,使之输出各路控制电路,将主板(含显示面板噢)与驱动板连接,这时会报出OH、OC、OL等故障,从电路上采取措施,屏蔽掉故障信号,操作显示面板,使电路处于运行和停止两个状态,直接检测驱动电路脉冲的输出情况,进而将故障修复。这种检修方法的好处是,并非仅仅是检查了驱动板的故障,实质上检修了整机的故障,整个脉冲传输环节其实都检查到了。是一步到位的好方法,同步检查了主板及驱动板的其它故障,显示面板、主板、驱动板三者连接的检修,利用电路本身信号和状态显示,检修也是很方便的。
为驱动IC供电,单独检修驱动电路,当然也是可以的。驱动IC为光耦电路,一、二次侧各有一个供电系统,一次输入侧供电为+5V(经稳流处理)供电,二次输出测为22V供电(又分为正负电源),注意检修中须提供两个供电回路,当提供输入侧电流回路时,测脉冲输出端应变为+15V;输入测电流回路中断时,测脉冲输出端应变为-7V左右,同时也可以脉冲输出端输出电流能力的情况,为输出端接入负载电阻(阻值等于栅极电阻即可),在负载电阻上串入直流电流档,测试六路输出电流值应基本上相等。如输出正电流能力100mA,输出负电流能力40mA,六路基本上一致,说明驱动电路基本上没有问题。若检测结果不符合上述状态,则说明电路有故障,检查并排除故障不用示波器,当然可以检测驱动板的好坏。

网友B:
散热风扇坏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停运变频器更换,这里不用区分大功率和小功率,或是高中压和低压,因为散热风扇损坏,变频器基本没有散热,那是不能正常运行的,只有更换风扇才能正常运行。如果现场情况不能立即更换风扇,就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运行频率为多少,可以判断变频器的发热情况,可以确定变频器还能正常运行多长时间,以不至于由于温度过高损坏变频器的内部元件,再者对于具有多个风扇的大功率变频器在损坏一个散热风扇或两个而不至于温升过快的情况,也要视情况而定,是运行多长时间合适,在不能马上停运变频器的场合,可以短时间使用外部风扇风冷的形式,对变频器进行强制外部风冷,以对变频器进行辅助散热,虽不能象变频器内部风扇那样起到很好的冷却效果,但是可以短时间维持运行,总之无论采用什么临时措施,都只是短时间的维持运行,最终都要更换散热风扇,以保证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同时保护变频器的内部元器件不受损坏。

网友C:
变频器一般都会装有风扇,风扇的作用当然是散热,但是认为变频器风扇一坏,就不能使用了。未免过于主观。实际上,工业应用场合,我们见到的更多情况是,风扇已经坏了很久,但是变频器还一直工作。变频器损坏时常常发现风扇已经坏了。工厂处理风扇问题,常常是发现风扇损坏,先确定下变频器散热底板的温度,以及风道清理,之后在运行状态下观察底板温度是否可以接受(一般手可以接触5秒以上不觉得灼热)如果直接测量温度更好。如果温升可以接受,那么还是先让设备运行,或则增加其他辅助冷却。很少因为散热风扇就停机的。立即下采购单,紧急采购!

根据擂主的建议,我在稍后会讨论擂主的问题。为了使本其题目更为有意义,我会先讨论散热的原因。以及热设计的基本考虑方面。

网友C:
好吧,我们现在来考虑,变频器需要散热的原因。以及变频器要想正常工作需要满足的温度条件!

1、我们知道变频器的应用离不开电力电子技术,电子器件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温敏特性。温度变化晶体管电路的工作点就变化。能够满足设计目的的温度范围,决定了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2、电力电子器件的温度达到一定的极限温度本身也会损坏。

3、因为半导体器件不是超导器件,只要有电流流过就会发热,发热速度一旦大于散热速度,器件温度就会上升,直到器件损坏。

具体到变频器,常用的电力电子器件有:整流二级管、可控硅、大功率晶体管(GTR)和IBGT等。这些器件的管壳温度Tc器件厂商会有明确规定。器件在不超过管壳温度的情况下可以在额定参数下工作。另外各器件内部PN结所容许的温度叫工作结温Tj。正是因为电力电子器件必须满足规定的温度条件才能正常工作,所以散热的设计格外重要,散热器表面覆盖毛尘,风道阻塞,风机损坏都会造成变频器故障。

网友C:
整流二级管、可控硅、大功率晶体管(GTR)和IBGT的典型管壳温度Tc和工作结温Tj见下表:

电力电子器件

管壳温度Tc(C)

工作结温Tj(C)

整流二极管

ABB、国产70 WESTCODE 55

  -40---+150-40---+175

可控硅

ABB、国产70 WESTCODE 55

-40---+115-40---+125

GTR

一般不大于80

最大150

IGBT

一般不大于80

-40---+150

 这里管壳温度Tc是容易检测的,也是相当总要的热参数。比如FZ800R12KS4型号的IGBT在标明集电极电流Ic时标明800A(Tc=80C)、1200A(Tc=25C)标明了管壳温度80度可以通过800A电流,而管壳温度25度时这个电流可以达到200A.

有上面具体的概念,我们知道如果检测到散热器表面温度已经达到80C是一个危险的状态,如果温度继续上升就会损坏器件。

网友C:
我们已经理解了,变频器产生热量的主要部件是整流桥和逆变鞘的电力电子器件。而电力电子器件能够正常工作的管壳温度一般不能超过70摄氏度。在空气散热的情况主要取决于散热器有效的散热面积,和空气的流量。在水冷的情况下取决于换热面积,和水的流量。很自然,降低功率电子器件的管壳温度,在风冷的情况下,有三个途径,减小电力电子器件与散热器的热阻(在电力电子器件与散热器之间涂上导热膏脂)增加散热面积(将一整块散热器表面开成许多鱼鳍片)增加空气流量(增加强制风冷风扇)。当然还有一种方法,降低环境温度,給变频柜假装空调!可见变频器的风扇,只是为了加强对电力电子器件管壳的降温效果。并不意味风扇一坏,变频器就失效!在水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控制水温和循环水流量来控制冷却效果!

网友D:
变频器风扇损坏会造成以下几个问题:

1、变频器温度高造成测温原件动作,变频器高温报警

2、风扇内部有检测回路,一旦风扇不转直接输出节点信号,使变频器停机

3、风扇短路将造成供电回路异常,特别是小功率变频器将导致开关电源输出异常,出现显示以及控制异常情况

等等,所以一旦对于风扇坏了的建议立即更换。

对于重要设备无法停机维修的,首先考虑外置风扇,保证变频器冷却气流畅通,条件好的再考虑增加空调,防止环境温度升高后造成不必要的停机。还有就是日常维护非常重要,对风扇叶片灰尘的清理、轴承加油等等。

网友C:
小功率变频器一般都是采取风冷方式,电力电子器件,比如整流二极管和IGBT模块都是安装在变频器的散热底板上,散热底板上布置有沟槽,这有两个作用,一是增加散热面积,一个是提供风道。如果没有这个沟槽,风只能吹散热器表面。变频器一般都垂直安装,散热器风槽的方向也是自下而上的。因为热空气总是自下而上,这样散热效果比较好,在散热底板的下面安装1到两个轴流风机,风的流动方向刚好顺风道方向。这样风扇增加空气流量,散热效果就比较好。功率大一些的变频器甚至除了散热器风道,还需要设计专门的风道以保证风机的冷却效果。

这里面有几点已将明确:

1、变频器为了保证其在额定参数下能够可靠工作,必须保证电力电子器件的管壳温度不要超过规定温度。一般不要超过摄氏70度。

2、为了保证第一点单单靠电力电子器件表面的散热是不够的的,应尽可能增加散热面积和换热面积(在水冷情况下),在自然冷却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该采用强制风冷或水冷。在安装环境比较洁净的环境,可以在变频柜加装空调。我们也看到一些定型机厂家会给电柜装空调,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能用了。散热设计应优先考虑自然散热。

3、明白以上道理,变频器维护的主要工作就很清楚:(1)清理变频器的积尘,特别是散热器沟槽和风道的积尘缘(2)检查风扇是否良好;(3)紧固机械连接和电气连接端子(电气连接包括光纤),屏蔽线是否完好和符合要求;(4)进行功能测试,带负载条件下进行频率-电压,频率-电流曲线测试和记录。

只要保证变频器的应用环境符合设计要求,目前变频器制造已经很成熟,一般不容易损坏!

网友E:
我的一台93KW的变频器频繁报警、停机,开始没注意是什么报警(我没在现场),总以为是过流,停了过一会再开,就这样用了10几天。有一次停机我正好在,看到了报警信息是超温,这才发现风扇坏了,为了维持生产,搬来一台电风扇吹,从此不报警了,直到换上新的风扇。

网友C:
前面我们讨论了变频器散热的原因,以及散热的要素:足够大的散热面积、小的接触热阻、足够的空气流量或冷却水量。当然环境温度低有利散热,加装空调也是一个办法。本期擂台是讨论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怎么办。当然只讨论强制风冷的情况。

1、大功率变频器需要的散热底板的有效散热面积大,风扇的空气流量也大。但是我们考虑散热风扇损坏对变频器的影响,主要考虑电流负荷百分比。如果电流负荷百分比很低比如10%,也许不需要风扇变频器仍然可以可靠工作。一般变频器都有温度检测。如果你发现以前运行正常的变频器,现在隔一段时间就超温报警。那么就要检查风扇和清理散热器和风道。如果风扇坏了,如果有立即换掉。如果没有,设备还要生产,要清理散热器和风道。另外可以在外部用风扇冷却散热器。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维修人员会用压缩空气管对着散热器吹。这在冷却效果可能比风扇好。但是由于压缩空气中含有水和油,会污染散热器,我们在工作中禁止这么做!

2、小功率变频器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同大功率的一样,不再叙述。

3、高中压变频器和低压变频器在散热的处理原则没有区别。但是由于高中压变频器涉及均压技术(由于一个功率管的耐压是有限的,必须多个功率管串联,并且要均压),每一个管子都有独立的散热器和风扇。所以检查和处理起来更复杂。

4、在有多个风扇的情况下,处理和判断散热系统是否可以继续保证运行可靠性,判断的标准仍然是管壳温度。只要管壳温度不超过规定温度就没有问题,如果温度过高就要处理。

网友C:
变频器风扇和散热器以及风道的处理原则,对于功率电子模块是一样适用的。有一个例子西门子整流模块,运行一段时间就超温报警,检查风扇运行良好。拆下来检查发现散热器和风道完全被毛尘塞死。清理后故障消除。以后定期清理,目前已经使用8年没有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C:
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个需要补充,对于某些类型的变频器,风扇损坏的同时,变频器电路板已经坏了。这种情况的处理是和变频器维修要一起进行,变频器肯定不能运行。我遇到的最典型的例子是LENZE 8200系列变频器。他的风扇电源取自变频器控制24VDC,这个电源与变频器380VAC的焊接点太近,使用一段时间,毛尘会塞在两个焊点之间,在干燥碳化的情况下,380VAC和24VDC短接,烧坏风扇,但是这时电路板已经损坏了。所以风机损坏需要查明原因,否则直接更换风机是没有用的。

网友F:
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G:
就是更换,没有新招。或者另加风扇。

网友H:
变频器风扇是保证变频器能正常工作的关键的辅助设备,变频器风扇故障后,一般变频器会报变频器过热故障,通常的处理办法--根据风扇的电源取电回路及其控制方式进行排查(而这个厂家提供的资料有时候不详细,需要在现场顺着线路进行分析排查),有些并不是真正的风扇故障,而是其控制板故障或微动开关故障(接触到的ABB的大功率最容易发生这类故障),而实际本身风扇故障很少;下面简单举例说明接触到的风扇故障处理办法:

1、大功率变频器的风扇坏了--ACS800690V变频器为例,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风扇坏了,会报变频器过温保护---检查办法,测量风扇是不是真的坏了,假如真的换掉它;假如没坏,检查控制回路和微动开关是否正常;常见的故障是--变频器风扇控制板损坏,造成风扇不转,解决办法,可以考虑直接接外部的电源作为风机电源;假如是微动开关坏了,换一个,或者应急的时候短接那微动开关;采取这些措施后,防止变频器真正过热时能正常报警,可以接一个温度传感器、温度开关的触点接到控制回路去,超温后--可以跳停,保护变频器;假如这个系列的变频器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风扇都不转,检查下直流母线取电后的电路,风扇电源最初的来源是直流母线;这个系列的柜顶风扇不转,检查辅助电源的控制回路;

2、小功率变频器,森兰的变频器里面有多个风扇,部分风扇是直接从输入端引交流供电的,部分风扇是通过直流母线电压取电,变成24V--然后到一个风机控制板上--然后给风机提供电源的;需要分清楚,并逐个排查;而SEW的小功率变频器,风机不转并不代表风扇真的故障了,风机是受柜内温度控制的,温度没达到设定值,温度开关不动作,风扇不会起动,此时的不动并不代表风扇故障;所以要根据现场情况,分析风扇的控制回路,然后逐个排查;

3、高压变频器,尚未接触到,不过看过一些资料,国产的是辅助电源控制的多,思路还是根据风扇的控制回路来排查原因;

网友I:
这类谈论提倡原创,1 对于变频器的风机损坏我们平常需要注意什么地方,以及损坏了需要做哪些工作恢复变频器的运转。

1、首先变频器风机损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找到变频器备件直接更换就可以的,因为变频器风机拆卸比较简单,一般的变频器风机安装在上部或者下部,使用螺丝固定,有些时候卡槽固定住,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因为备件的原因,有些时候没有备件,这时该怎么处理,因为变频器风机(根据变频器的大小,风机大小不一样)有的大有的小,比如大的ABB变频器风机有蜗牛涡轮风机,小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风扇,如果是小风扇,可以尝试到电脑城电子商场购买电压等级相同、安装尺寸一致的风扇安装就可以,有些时候很难找到尺寸一致的风扇,这时候可以对风扇进行改造,举一个我们现场西门子840D模块风扇改装的例子,因为风扇损坏,模块报警(超温),设备不能云状,模块的风扇非常小,但是这个风量对模块的散热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没有反馈信号,只需要对模块(下部)上加一个降温风扇就可以,因为现场有坏的变频器(acs400),上面风扇可以利用,尽管风扇比原装风扇大很多,但是使用起来还是很不错,如果不是为了美观的话,可以长期替代使用,当然如果买到备件的话,更换上风扇就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来讲,有些风扇损坏了,可以采集临时措施应急使用,保证生产正常运转。

2、对于大变频器来说,上面的方法要慎用,因为大的变频器发热量大,如果使用风机临时在外部降温的话,有些时候很难达到效果,还有就是注意变频器有没有变频器风机风速检测,有些时候,如果能够满足风量的要求,可以使用,如果里面有风速检测,可以再变频器内把风速检测给屏蔽掉,这时候加快备件的采购,待备件回来以后尽快恢复就可以。

在日常设备维护中,因为变频器的风机安装在变频器上,平时很少点检检查轴承运转情况,很多变频器风机都是一次性的,损坏以后直接换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J:
一、关于变频器风扇散热的问题
1、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来自于IGBT, IGBT的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 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

2、在海拔高于1000m的地方,因为空气密度降低,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善冷却效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1000m每-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和散热能力一般比实际使用的要大, 所以也要看具体应用。比方说在1500m的地方,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二、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要定时清尘,发现其有响声或不运转就要更换。如果变频器风扇破坏严重,应当换个新风扇,下面以安川变频器风扇更换为例进行说明。首先拔下散热风扇电源插头,将固定风扇的螺丝都卸下来,然后将新的风扇装上去,并固定好螺丝,插上电源插头。注意风扇别装反了,确保风向正确。安川变频器的风扇是专用的三线带检测风扇,需要用工业等级的大风量大电流长寿命风扇。请说明变频器的机型及功率规格,风扇的尺寸和厚度。
三、维修检测方法:

  接线和线路检查,如果是板子问题,注意检查上面的保险有没有问题,如果板子脏的话可以使用电子清洗剂清一清,还是不行就换板子吧。对于小容量也有无冷却风扇的机种。有风扇的机种,风的方向是从下向上,所以装设变频器的地方,上、下部不要放置妨碍吸、排气的机械器材。还有,变频器上方不要放置怕热的零件等。风扇发生故障时,由电扇停止检测或冷却风扇上的过热检测进行保护

网友K:
变频器风扇损坏,利用外加风扇对变频器降温,这种应急办法,后更换风扇

网友L:
    个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变频板出故障引起的散热风扇坏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停运变频器更换就行,如是因主板过热原因引起风扇损坏就要检修主板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就是更换,没有新招。或者另加风扇。

网友N:
变频器的风扇是来散热的,如果坏了话,变频器里面的电子元件温度超过一定的保护温度会自动跳掉的,如果在运行中实在没办法停机的话,可以用个电风扇一直对着它吹,可能有点效果;有备用变频器的话可以切换到备用变频器。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更换风扇了,这个风扇有DC24V,AC220V之分的,不过DC24V居多,切记不能停掉后马上操作,要等里面的大电容放完电才能操作,要不然会有被电击的危险。风扇还有两根线和三根线之分,三根线的有根控制线的,转速反馈给变频器的,如果风扇不转的话,检测不到转速的话,变频器会出现报警的

网友O:
如果风扇坏了,肯定要及时更换,不要等故障扩大了再换

网友P:
感觉说的都像是背书,没点实际意义

网友Q:
1:变频器底部的大风扇是用来给变频器的IGBT等大功率元件散热的,小风扇是用来给CPU板,驱动板,电源板等电子部分散热的。
2:小风扇坏掉只要在环境温度不高的场合可以凑活使用,如果温度高可能造成电源板的烧毁。大风扇一坏变频器就歇菜了,运行一会就会报故障,变频器过温。(IGBT温度过高)。
3:变频器风扇坏掉如果能修的话尽量修,因为修好的也比你配得质量要好,在不就是最好配原装的。

我们使用的施奈德变频器轴流散热风机坏掉结果只是坏了一只轴承,换掉就OK。而那些12V的小风扇在市场买的用不了一个月就不转了。

网友R:
1、普通单体中小功率低压变频的主散热风扇,如果风扇上有功率标称,直接换一个功率不小于原功率的轴流风扇,安装尺寸接近,就可以将就用了。当然如果有原厂备件,或者同规格废旧变频的风扇,那更好办了。原则上,如果要考虑用不同型号的风扇代换,应该用风压、流量两个重要参数来衡量,但是这些参数,我们往往没办法获取。对于同样功率IGBT,用不同的散热片,不同的空间结构,或多或少,都会影响风扇的选择。
大功率变频风扇更要满足散热要求,如果轴流风机买不到合适风压与流量的,俺出个土办法(俺可没实践过,后果自负,嘿嘿),用适量铜管盘在原散热片上,管铜内接冷却循环水——千万别漏了。
2、低压变频见第1点,若是中高压变频,多是多模块非单体变频。每个模块的散热比较重要,方法同1。而整个功率模块柜的风机比较多,坏一个,短时间并不致命。若非负荷极高,或者环境温度极高,可以暂时不理它。也因此,这种风机的规格就显得更不重要,按大概尺寸和风压风量买一个就OK。
3、注意一点,风机的选用,本质应是风压、风量,功率是间接选用指标。如果风压(风速)不匹配,效果会大打折扣。

网友S:
如果无法更换原装的,因为有时接口会不符合,所以干脆就直接拆除原装的,直接就用外部电源供给更换后的风扇,尽管这样无法根据变频器的温度实施自动控制启停,保持常开状态,但也不会浪费多少电的。。。

网友T:
       当变频器的散热风扇坏了以后,首先查看变频器运行温升情况,变频器都有热保护装置,温升过高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

  1、如果变频器连续运行在半小时里温升不是很大应该没问题。

   2、如果在短时间内温度上升很快就要解决散热问题和检查相关器件是否出现故障,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的温度变化情况,要求温升在允许范围之内,否则更换散热风扇。

   3、温升跟器件本身和环境温度有关。

   4、最后除去变频器及其散热器上的灰尘。

网友C:
变频器风扇的问题不只是风扇问题。它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需要回答:

1、风扇损坏,变频器是否还能够可靠运行?因为变频器并不都是在额定工况下运行。这个问题一般书籍上都没有讨论。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明确回答的。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功率单元的器件特性来回答。根据《电气传动自动化技术手册》FZ800R12K54(IGBT型号)当管壳温度为80摄氏度时额定电流是800A,当管壳温度是25摄氏度时额定电流是1200A.一般IGBT管壳温度不超过80摄氏度。据此散热器表面温度超过70摄氏度就危险了。对IGBT运行可靠形成威胁!最近我刚刚和一个维修变频器的朋友咨询此事。他的回答是散热器表面温度不宜超过60度。一般在50到60度之间.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少变频器是在额定工况下运行。他的回答应该相当准确。根据这一只是任何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通过直接测量散热器表面温度来判断功率器件是否过热!

网友C:
变频器风扇的问题不只是风扇问题。它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需要回答:

1、风扇损坏,变频器是否还能够可靠运行?因为变频器并不都是在额定工况下运行。这个问题一般书籍上都没有讨论。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明确回答的。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功率单元的器件特性来回答。根据《电气传动自动化技术手册》FZ800R12K54(IGBT型号)当管壳温度为80摄氏度时额定电流是800A,当管壳温度是25摄氏度时额定电流是1200A.一般IGBT管壳温度不超过80摄氏度。据此散热器表面温度超过70摄氏度就危险了。对IGBT运行可靠形成威胁!最近我刚刚和一个维修变频器的朋友咨询此事。他的回答是散热器表面温度不宜超过60度。一般在50到60度之间.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少变频器是在额定工况下运行。他的回答应该相当准确。根据这一只是任何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通过直接测量散热器表面温度来判断功率器件是否过热!

2、散热器及其风道必须保持清洁,这样才能保证功率单元的散热。

3、风扇是否运行,风叶是否清洁。

4、要注意风扇的电源,有时风扇损坏的同时变频器也损坏。这种情况如果是外部原因,可以考虑为风扇提供电镀的电源。

更换风扇是个简单的工作,但是必须注意风量不可小于原装风扇,安装方式要结合风道,空气流向也必须和原来一致!必要时可以为变频器柜加装空调或通风。但是我们注意到工厂经常有电柜柜门打开用风扇对着变频器吹的情形。临时处理可以理解,长期就不对了。

网友C:
这里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一台变频器替换之后测试正常,交付车间,两个小时之后,车间报告变频器报警。检查发现冷却风扇没有与散热器固定,固定之后问题解决!这作为我上述回答的一个补充。

网友U:
工业中的要求是先保证设备安全.

网友V:
能修则修,不能修则换

网友W:
遇到一次,变频风扇不转,比其他变频热,一查看,发现是扎带卡在里面了,吧扎带弄出来就好了。都坏了的话,考虑按装空调,如果变频很集中的话

网友X:
碰上一次,风扇不转,清理一下灰尘好了

网友Y:
当然最好急时换新的变频,把坏的变频器风扇更换做备件,但实际操作往往先打开电箱加强环境气流交换,必要时外置风扇强

网友Z:
无论什么变频器无论用作什么负载,风扇坏了就需要立即维修,否则加速变频器老化,影响寿命,不要等变频器报故障了再修,亡羊补牢真的晚了,呵呵,如果真不愿维修,自己外加个风扇也可以,风量要有保证,能达到良好散热就可以,当然,这需要变频器没有风扇检测才可以,有的话,可以动动线路屏蔽掉也好,这个办法怕是比较懒得一种,呵呵。

网友Z:
变频器风扇坏掉,不论什么样的变频器,不论负载是什么类型,都应该停止使用,进行检修,因为散热不良,会加速变频器的老化,影响寿命,如果真不愿维修风扇,变频器对风扇坏掉没有检测,那么加个外置风扇也可以,只要散热效果可以就好,呵呵,对风扇有检测的也可以通过对电路稍加改动给屏蔽掉。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3名:

 QHDTHL        QHDTHL

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        ww19830217

想起时正是忘记        ffffffff

 三等奖(30积分)10名

战魂——骑士军团        springtime

EBN战略军团-小麻籽        温广勇

李纯绪        lcx_jia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gdh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ahukuaipao        ahukuaipao

侯德道        侯德道

冰的临界点        nhwuxi

青岛黄工        dingdan258

网友I:
没想到中奖了,这种活动很好。

网友Z:
引用 网友I:
没想到中奖了,这种活动很好。

网友H:
第一次整这个擂台,没想打入围了,谢谢老菜鸟鼓励哈

网友AA:
走走和jona 都是老前辈啊

走走你的咖啡和玉石,还有你的海参。。。哈

网友AB(2012-05-30):
了解了,不错的帖子,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