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接线箱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啊,还望多多赐教!

现场使用的接线箱,首先要求是防爆的,然后不能同时要求材质为304不锈钢了吗?是否防爆接线箱以及防爆的控制柜等都是由铸铁做的?

谢谢各位给我帮助啊

网友A:
好像不对  可以的吧

网友B:
这个偶不懂,不过平常使用的铝合金的较多,原因应该是铝合金的质量轻、轻度也不小而且其防爆性能也可以满足防爆要求。

网友C(2012-05-18):
防爆接线箱有不锈钢材质的 价格比较贵而已  QQ 3007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