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安装问题

楼主(2012-04-17):
本人在装GX Developer 出现以下问题,求各位大佬教养!!

能顺利装上此软件,但运行软件是会出现

单击确定后弹出

单击确定后进入界面

新建工程

单击确定

单击确定

单击确定

单击确定    退出软件

我重启过电脑,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改变,各位大佬,求解释!!       小弟在此谢谢你们了!!!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网友B:
GX Developer 版本多少?图片也看不见

网友B: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2: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3: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

网友C:
看不到图片,也就无法分析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安装问题,一定注意安装选项,监控不能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