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PID模拟量用于恒压供水!希望有该项目经验的师傅指教

楼主(2012-04-17):
现在做了供水才知道···所谓的恒压供水也分为好几种···

一种是0MPa供水(意思就是在地面的一个水池靠水泵抽水送上楼层)、

另外一种就是管网叠压(就是在原来的市政水有压力的基础上 再用泵加压)

但是,刚接触···感觉工序不是很清楚···还要轮换泵···还要加减泵···还要PID模拟量···

网友A:
现在供水有专用的变频器提供,甚至PI参数都可能会推荐给你。比如原来的华为(现在是艾默生),三肯等变频器,应该ABB也有专用的呀。我说的专用是带供水基板的,都不用PLC了

网友B:
支持啊君,啊君如果用信捷的,我就可以帮助你了。。。

网友C:
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供水方面的,来学习

网友D:
好多变频器可以佩带供水控制基板,1拖3的正好。

网友E:
ABB的变频 看你用的还是510的 应该是就是专门供水的那种变频了,之前做过一个恒压的项目,直接用的是ACS510的变频自己的PID控制,没有写关于PID的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