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响应时间问题

楼主(2012-04-17):
气动调节阀和电动调节阀哪一个响应更快些

网友A:
这两种阀主要区别在于其应用场合。影响响应速度不能简单的来说吧!

网友B:
所谓相应时间就是从阀门接收到信号后到阀门开始动作的所用到的时间,这个时间所受到的影响较多,简单的从气动和电动来说电动的要比气动的快,但其是否动作取决于阀门前后压差、阀门各个部件的摩擦力大小,阀门内各部件的配合、阀门的各个部件的精度等等。

网友C:
相同条件下应该是电动阀门快

网友D:
如果选型立方案过程中,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会影响控制的话。那么你不应该选择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因为要精确到这等地步的控制已经超过了这类阀门的整体反应时间。

比方说电阀的反应时间35毫秒。气阀的反应时间55毫秒。相差了20毫秒。如果就靠这20毫秒分胜负的话,你今天选了电阀,明天这个阀门的性能略有下降的时候,你的系统将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