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调节阀的阀位高选问题求教

楼主(2012-04-17):
我所工作的装置有几个参数的调节采用了阀位高选,求教一下,它的原理,还有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调节(在实际生产中,几乎没有使用)。这中方法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这个好比你中继选择常开常闭一个道理,就看你的控制对象需要是低选还是高选了。

网友:
阀位控制??是不是 PID 调节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