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触摸屏的型号

楼主(2012-04-18):
单位有一块eview触摸屏,是10“的,但没有型号,如果想利用,我应该怎么办?
我是才接触触摸屏。

网友A:
   用EV8000编程软件联机试试

楼主:
谢谢!!
我现在就试试去。

网友B:
    请问,ST351ECO1W (只知道是日本产的) 是什么牌的触幕屏?

网友C: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咯

网友D:
你是在哪里的?

网友E:
方便的话拍张图片给我看看,或者可以打步科客服电话。有需要帮助加我QQ1449473570

网友F:
如果编程软件能识别,那么型号就是你选择的哪一种,也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照葫芦画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