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SX2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DVP-SX2系列PLC没有FTC指令,我想进行模糊控温,在没有FTC指令的情况下怎样可以实现?

不是PID控温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不清楚等待学习一下。

网友B:
也只能用pid控制,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除非你换机器像SV2,EH2-L,E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