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问1784 红绿灯交替闪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8):
请问1784 红绿灯交替闪烁是怎么回事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1784是什么东西?/

网友A(2012-06-09):
1784没组对,在硬件表看看有没有1784

网友B:
1、运行中出现的故障?
2、初次安装出现的故障?
3、要把现场情况说清楚,才会有正确的答案!

网友C:
是AB的吧??。。。。。。

网友D:
1784是AB的通讯卡,有好几种呢,到底是哪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