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如何实现反三角函数运算

楼主(2012-04-18):
三菱FX2Nplc如何实现反三角函数运算

楼主:
我已经知道A B 两条边 三菱的PLC就是求不到角度。sinа=A/b

网友A:
FX2N能浮点计算sin,cos,tan,通过编程可以实现反三角函数,有点麻烦,你到网上先搜搜数学相关知识,我以前看到有人做过

楼主:
对:winter938关于FX2N能浮点计算sin,cos,tan,通过编程可以实现反三角函数,有点麻烦,你到网上先搜搜数学相关知识,我以前看到有人做过 内容的回复:

对 现在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只能通过反三角函数来求角度。但现在三菱的就没这功能 郁闷拉。有人做过?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先定义几个特殊角的函数,如0,22.5,45,67.5,90,他们对应的三角函数分别为0,0.3826,0.7071,0.9239,1.

假定你给出的函数数值为0.8,对照以上数值,在45-67.5度之间,用PLC的SIN功能,输入46度,求其函数,看看是否等于0.8,如果仍然小,再输入47度,依此类推,不断循环输入,直到两数值之差(假定预定义误差为0.01)在许可范围内为止。

网友C:
对于数学一窍不通!

网友D:
根据高等数学的三角转换公式,用三角函数变换成反三角函数。

你是不是看见过西门子200的反三角函数库程序啊?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芳季关于根据高等数学的三角转换公式,用三角函数变换成反三角函数。938你是不是看见过西门子200的反三角函数库程序啊?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没看见过S200的反三角函数库程序。请问你有吗?可以指教指教吗?高数的转换公式确实能考虑下。

楼主:
对:exclusive9关于、回复内容:对:芳季关于根据高等数学的三角转换公式,用三角函数变换成反三角函数。938你是不是看见过西门子200的反三角函数库程序啊?内容的回复:您好,我没看见过S200的反三角函数库程序。请问你有吗?可以指教指教吗?高数的转换公式确实能考虑下。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的可以用库来做,但是我的是三菱的 能这样做吗

网友A:
arc tgx=x-(x^3)/3+(x^5)/5-(x^7)/7+(x^9)/9-(x^11)/11+..........

y=arc sinx=arc tg(x/(1-x^2)^(1/2))

第一个公式是计算反正切的,第二个公式是告诉你如何通过反正切计算反正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gx=x-(x^3)/3+(x^5)/5-(x^7)/7+(x^9)/9-(x^11)/11+..........y=arc sinx=arc tg(x/(1-x^2)^(1/2))第一个公式是计算反正切的,第二个公式是告诉你如何通过反正切计算反正弦的.

你应该用的是泰勒的展开式来得出公式的,对吧。我看过西门子S200做的库,感觉西门子的还是可以。但是我不太懂西门子的,如果有能懂西门子的,我可以发给您来做下解释,转成三菱来做。可以吗?

楼主:
希望也能大家交个朋友,我也是做工控的,我QQ是158322208。

网友F(2012-06-10):
问一下  三菱的PLC  FX3U系列的能否进行三角函数的转换啊  还能取对数计算啊

网友G(2013-11-22):
希望大家交流,我是做工控的,我QQ:403506931

网友D:
既然有公式了,就可以编程了。别管30的还是200的。数学模型是一致的。

你也知道这个是泰勒展开,就是这样。

网友(2013-12-23):
有时候级数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计算项数多,有时候收敛的还慢,可以用多项式逼近(可参看计算数学或计算方法)

网友(2015-04-25):
呵呵,可以参看西门子S7-200实现反三角函数的方法,从网上找到<此处内容被屏蔽>就可打开S7-200库的源代码,模仿着转移过来即可,大致上是将定义域分成好几个区间,对每个区间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最佳多项式逼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