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块的调用

楼主(2012-04-18):
西门子300PLC程序中,例如把FC2做成电机控制的标准块,在其他FC中调用,有什么注意的问题么,没有背景块如果多次调用数据会不会乱啊?

那么要把FB做成标准块,再加上背景块,调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输入点的类型有具体要求么?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1.  在其他FC中调用,有什么注意的问题么?

 答:  注意 在做 IN_OUT 类型变量的时候,  注意地址, FC里面最好不要用 M 点,不要用全局变量.

2.  没有背景块如果多次调用数据会不会乱啊?

 答:  不会的, FC 被调用的时候 , 系统已经分配好了,零时数据变量, FC 返回时 ,就释放掉了,以供其他 FC 使用.

3.  那么要把FB做成标准块,再加上背景块,调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输入点的类型有具体要求么?

答:  有背景数据块的 , 参数的实参 可以不填,  调用的时候, 背景DB块不要重复即可;

      输入点(参数)的类型 没仕么要求, 支持几乎所以 数据 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其他FC中调用,有什么注意的问题么? 答:  注意 在做 IN_OUT 类型变量的时候,  注意地址, FC里面最好不要用 M 点,不要用全局变量. 2.  没有背景块如果多次调用数据会不会乱啊? 答:  不会的, FC 被调用的时候 , 系统已经分配好了,零时数据变量, FC 返回时 ,就释放掉了,以供其他 FC 使用. 3.  那么要把FB做成标准块,再加上背景块,调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输入点的类型有具体要求么?答:  有背景数据块的 , 参数的实参 可以不填,  调用的时候, 背景DB块不要重复即可;      输入点(参数)的类型 没仕么要求, 支持几乎所以 数据 类型!

那就是说做标准块还是用FB最好了吧,虽然背景数据块多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