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台达EX2模拟量的输入与输出

楼主(2012-04-18):
我想使用EX2的模拟量不知道如何设置?输入为电流,电流 电压电流为4到20ma电压为0到10伏。

网友A:
使用from to指令对相应的CR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B(2012-05-26):
楼上的怎么设置呀

网友C:
认真看看模块手册 编程手册

例子都有些

网友D:
朋友,能说得具体些吗?突然要用到模拟量控制,一下子没头绪啊。台达哪份手册有谢谢!

网友E:
写D1115,D1115为十四位二进制数。写0为电压,写1为电流,以下为每位的定义

bit0~bit3为输入通道的模式选择

bit4~bit5为输出通道的模式选择

bit6~bit7为空,应写上0

bit8~bit11为输入通道的电流选择,0为0~20mA,1为4~20mA

bit12~bit13为输出通道的电流选择,0为0~20mA,1为4~20mA

网友F(2012-07-05):
模拟量的电流值与电压值关键在你的模拟量接线决定吗,没有必要设置呀,输入值对应0-2000,然后更具需要换算成自己需要的数值,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直接读他们的特殊寄存器里,不用FROM TO指令的

网友G:
此产品应该有手册的,看看手册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H(2013-10-15):
楼主去年就用了,我才开始用,希望指点我。

看了关于EX2的资料,D1115是用来设置输入、输出是电流还是电压。比如:AD0为电流输入设置为1、DA0电压输出设置为0.其它的输入输出都为电流型4-20mA。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1    1

应该是mov H3F2f D1115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写D1115,D1115为十四位二进制数。写0为电压,...

这个说的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这些东西模块手册上都有 用to语句去设置就行  电气设计类的大家都要学会看说明书和有看说明书的好习惯  看的多了 见得多了 就有对同类模块有相当的触觉了    不知道各位同行怎么认为的 ?

网友J(2015-01-05):
回复内容:你不懂别瞎说

引用 网友F:
模拟量的电流值与电压值关键在你的模拟量接线决定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