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普通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往返

楼主(2012-04-18):
用两个普通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 和一个点动开关

实现开关点动下电磁阀出在点动下电磁阀回

能不能实现

如果能实现给发个电路图  谢谢!!!

或者给发到邮箱280328204@qq.com

如果换成3个继电器每个继电器都是2常开点2常闭点能实现吗

网友A:
其实就是单按钮启停电路,两个普通的继电器好像不行

楼主:
一个延时继电器和一个普通继电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其实就是单按钮启停电路,最少要三个普通继电器差不多了

单间启停电路原理图
    其实这个也就是 CPU 的梯形图程序一样的,给个三菱单按键梯形图程序连接你看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1309042800001-1.shtml

楼主:
我只能用2个继电器

你这图中KM是电磁阀线圈的话

你忽略一点电磁阀线圈不能自锁和互锁

网友C:
用两个普通继电器和一个旋钮开关可以吗?

楼主:
如果要是用旋钮开关  还用继电器干什么

网友D(2012-06-02):
对:aatt关于我只能用2个继电器你这图中KM是电磁阀线圈的话你忽略一点电磁阀线圈不能自锁和互锁内容的回复:

用两个没有问题的,关键你既然用电磁阀肯定控制气缸之类的,必须用两个限位开关,可以实现的!

网友E(2012-08-24):
2个按钮2个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F:
不用按钮,用两个时间延时器,还可以控制往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