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CPM1A 为什么与PC通信连接失败,

楼主(2012-04-18):
OMRON PLC  CPM1A 为什么与PC通信连接失败,

      俩个PLC中与一个可以通信,另外一个通信连接失败,失败这个PLC有文本连接。

请指教!

网友A(2012-06-13):
我觉得应该是在你的电脑里设置一下你的COM端口号,等于说和PLC连接的COM端口号和你电脑COM端口号要一致,才能连接上

网友B:
1A和电脑连接应该比较简单的

www.ytleader.cn

网友C:
用的同一条数据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