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2-04-18):
我用的3i ,ME组态时候将logie和date保存路径都选择的是flash.但是有其中一个站在长时间停电恢复时数据还会丢失。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情况,给个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但是不会弄啊,抱歉!

网友B:
你尝试将CPU参数属性窗口的这边第四行和第五行修改成跟我一样的参数试试“Always Flash”第六行改成"Run"

楼主:
设置跟您说的是一样的啊,难道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C:
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吧,最近我们也出现了断电丢程序的现象。

我认为:

1、如果能保证CPU电池有电,那么建议Logic/configuration power up source和data power up source都选择 ALWAYS RAM,这样能保证每次修改的程序都再RAM里,而且断电以后重新上电RAM里的程序是最新的。

2、如果不能保证CPU电池有电,或者没有外接大电池模块,建议Logic/configuration power up source选择always flash,data可以选择ram或者condition flash,这样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及时将程序停机下载到flash。

如果逻辑硬件配置选择源是always flash,则不论你CPU电池是否有电,当断电重新上电时候都会从flash中将逻辑和硬件配置copy到RAM中运行,如不及时将更改后的程序下载到flash的话,很难保证最新程序不丢失。

个人看法,由于GE手册中未详细说明这几个选项区别,所以只是个人见解,呵呵

网友D(2018-08-26):
我们都换成西门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