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接口RS485和RS232问题

楼主(2012-04-18):
近来有个仪表,仪表有一组模拟量输出口(4-20mA ),但输出的就一组数据(即仅有水质显示)而无温度显示。(我是用西门子200采集信号在送至组态王的。)而看了下说明书,它具备一功能,可输出数字信号的,而输出的数字信号可以即带水质显示,又带温度显示。不知道应该如何通过现在的方式实现(即通过PLC采集此仪表的数字信号,然后在转给组态王显示出来),本人是个初学者,对RS485和RS232两种通信不是很了解,请指教! 回帖时,请做具体说明,谢谢!

网友A:
把说明书附上来阿,应该可以通过数据处理,将通讯报文捡取。

网友B:
首先你得知道数据包的格式,然后对这串数据进行解析,看看需要走什么协议,西门子的通讯很呕心,建议你使用亚洲系列的,这样很多思维和你一样,尤其S7-200从05年出来,现在已经毫无优势可言了,不知道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选择西门子!自己瞎折腾自己!

网友C:
这个可以不通过PLC, 直接将仪表与PC机的COM口连接,然后在组态王里设置COM.组态王有很多驱动看一看是否有该仪表的,如没有驱动就要自己写或联系亚控公司。

网友D:
楼主 现在最主要就是想知道怎么就可以吧 仪表直接连到上位机。这个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查查232和pc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