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谐波的产生包括哪些?

楼主(2012-04-18):
请问各位老师:谐波的产生包括哪些?怎么产生的?

楼主:
有哪些危害? 怎么治理?

网友A:
这两个问题可不小啊,每个都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了

兄弟我就献丑了,简单说下:

什么是谐波:

   国际电工标准(IEC555-2, 1982)和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的文献中定义:“谐波分量为周期量的傅里叶级数中大于1h次分量”。IEEE标准中 (参见IEEE标准5191981)定义为:“谐波为一周期波或量的正弦波分量,其频率为基波频率的整数倍”

供电系统谐波的定义是对周期性非正弦电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除了得到与电网基波频率相同的分量,还得到一系列大于电网基波频率的分量,这部分电量称为谐波。
常见谐波源:常见的非线性负载及电子开关负载均是谐波源:入:
变频调速器
直流调速系统
整流设备
中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晶闸管温控加热设备
焊接设备
电弧炉
电力机车
不间断电源
计算机
充电器
音像设备
变频空调
晶闸管调光设备
电子节能灯等

网友A:
谐波的危害:

增加电力设施负荷,降低系统功率因数,降低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有效容量和效率,造成设备
浪费、线路浪费和电能损失;
● 引起无功补偿电容器谐振和谐波放大,导致电容器因过电流或过电压而损坏或无法投入运行;
● 产生脉动转矩致使电动机振动,影响产品质量和电机寿命;
● 由于涡流和集肤效应,使电机、变压器、输电线路等产生附加功率损耗而过热,浪费电能并加速绝
缘老化;
● 谐波电压以正比于其峰值电压的形式增加了绝缘介质的电场强度,降低设备使用寿命;
● 3的倍数次谐波电流会导致三相四线系统的中线过载,并在三角形接法的变压器绕组内产生环流,
使绕组电流超过额定值,严重时甚至引发事故;
● 谐波会改变保护继电器的动作特性,引起继电保护设施的误动作,导致区域性停电事故;
● 谐波改变了电压或电流的变化率和峰值,延缓电弧熄灭,影响断路器的分断容量;
● 使计量仪表特别是感应式电能表产生计量误差;
● 干扰邻近的电力电子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和通讯设备,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A:
谐波治理的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主动治理,即从谐波源本身出发,通过改进用电设备,使其不产生或
少产生谐波;二是受端治理,即从受到谐波影响的设备或系统出发,提高它们抗谐波干扰能力;三是被动治
理,即通过安装电力滤波器,阻止谐波源产生的谐波注入电网,或者阻止电力系统的谐波流入负载端。
由于谐波源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主动治理方法受设备结构、效率、成本、可靠性等因素影响,只能解
决部分问题,受端治理方法和被动治理方法仍是目前治理电力谐波问题的主要方法。例如通过串联失谐电
抗器抑制无功补偿电容器导致的谐波共振放大,通过在系统中安装无源电力滤波器和有源电力滤波器进行
滤波等等。

和想和yanwen兄探讨相关问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