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输入端接线问题

楼主(2012-04-18):
三菱PLC FX-2N-48RM-ES/UL 是怎么接线啊 特别是输入端。。。
PLC上输入端没有看到有COM端,只有24V,0V,S/S,三个端口,这三个之间怎么与X0...X7相接,我用FX1S-10MR-001的时候就是直接把X端与COM端相连接就可以产生输入信号,而 FX-2N-48RM-ES/UL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因为不对啊,所以不可以啊

网友B:
FX1S-10MR是内供电源,PLC已经将内部的电源的24V负端接到COM端口上,无须用户再次连接。

而你FX-2N-48RM-ES/UL,属于外供电源,PLC的S/S端口可以接24V+,也可接0V。当S/S端接24V+时,X0-Xn均接0V。当S/S接0V时,X0-Xn均接24V+。

网友C:
24V+接S/S就可以了。

网友D:
24V+和S/S短接,X0-Xn均接0V。FX-3G FX-3U 的也是这样接的  有个国产的汇川的PLC也是这样的,,

网友E: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820293700001

网友F:
你用的是欧版的三菱可编程,有S/S端的,具体接线方法就是:S/S端和24V端连接,COM端就是0V端;S/S端和0V端连接,COM端就是24V端,S/S端也叫做使能端。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是刚从学校出来,啥都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