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

楼主(2012-04-18):
PLC无需修改程序,无需AT指令集和通讯口编程即可实现手机短信功能。
短信功能包括中文短信报警,短信查询PLC寄存器,短信修改寄存器。
直接支持的PLC包括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和标准MODBUS主从协议。
可作为MODBUS从机和触摸屏,组态软件直接连接,实现短信功能。
自带8路通用输入(可设为数字输入,4-20mA,0-10V),4路继电器输出。

点击这里下载彩页

 GRM200 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是一款具有PLC和RTU功能GSM远程测控终端。它使用GSM(控制器需插入手机SIM卡)作为通讯手段,采用工业级设计标准,可以作为报警主机单独使用,根据本机自带的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入产生报警,并可实现联动输出。同时GRM200自带通讯口,可以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或MODBUS设备连接,实现短信远程控制,远程报警,远程维护,远程催款等。GRM200系统采用组态配置的形式,支持各种表达式报警,定时控制,逻辑控制,具备PLC灵活的编程功能。
  使用GRM200无线控制,无需铺设通讯电缆和现场值班人员,降低了系统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

功能概述:

1) 短信报警器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以接各种传感器和开关,然后根据配置的报警条件,发送报警短信。
2) 短信控制器也可以通过RS485和PLC连接,读取被监控设备的状态。

3)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短信控制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指定的值班人员手机,并支持短信前先拨号响铃。
4)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给短信控制器,然后控制PLC的输出或本机的继电器输出,操作成功完成后,短信控制器会发确认短信通知值班人员。
5)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短信控制器的继电器输出切断设备电源。可短信撤防或布防。
6) 可定时发送设备的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7)可完成PLC的短信远程控制,远程维护,远程调试,远程催款。

可靠性保证:
1:可以将高优先级的报警设置为必须短信确认。若值班人员未确认此报警,则报警信息会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不停的发送给值班人员。并可先拨打值班人员手机,再发短信。
2:短信控制器可以定时发送设备信息,保证值班人员时刻掌握设备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3:若短信模块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4: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报警状况或者控制PLC运行。
5:业内首创双机热备功能。对于要求非常高的场合,可以使用两个短信控制器互为冗余,平时一个短信控制器处于工作状态,另外一台处于备份状态。若一台短信控制器无网络信号或者出现故障,另外一台短信控制器自动由备份状态切换
到工作状态,来完成报警监控功能。
6:采用工业级设计,通讯端子和输入端子均采用光电隔离技术。通过最严格的4kV快速脉冲群测试(对通讯和电源)和8kV静电抗干扰测试,轻松应对各种严酷的工业环境。

网友A:
东西倒是不错,不知道价格有没有优势啊

网友A:
我经常使用GSM短信猫的,把资料和报价发给我一份7551GUO@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西倒是不错,不知道价格有没有优势啊

网友C(2012-05-29):
我们公司也有研制短信猫,型号是HC2000系列,价格区间300-800。。。需要资料的请加QQ15142295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东西倒是不错,不知道价格有没有优势啊

网友E:
不错不错,我们公司专业做短信猫的,有需要资料的可以加Q1401852386

网友F:
这个非常不错的。。。赞一个

楼主(2013-06-18):
  为了实现无人值守,在设备发生故障时,通过短信或者拨号的方式,通知值班人员,在PLC控制系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传统的实现方式一般采取通过PLC的通讯口外接短信猫的方式,通过PLC的自由通讯协议,控制PLC发出短信。此类方案缺陷在于:

1.   程序复杂,需要熟悉PLC自由协议编程,AT指令集,如果需要发出中文短信,还需要UNICODE编码,非常麻烦,因此,使用短信猫的方式,一般只实现简单的报警。

2.   可靠性差,普通短信猫很多并非为恶劣的工业环境设计,多采用国产模块或拆机TC35I之类的模块,容易出现死机,无响应等。

巨控科技的PLC专用短信控制器,彻底解决了此类问题!

1:PLC无需写任何程序,只需配置通讯参数,即可完成短信报警,短信控制PLC

2:适合电柜使用,在数百KW的变频器旁边,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G(2014-07-01):
好像挺不错的

楼主(2015-07-27):
不错的东西,大家支持

楼主(2016-01-28):
西门子200的短信控制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