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怎么检测零线有两伏的电压啊?那么零线究竟有没有电压的存在?

楼主(2012-04-18):
昨天怎么检测零线有两伏的电压啊?那么零线究竟有没有电压的存在?

网友A:
你的零线对地是2V么?   我们公司有一次是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B:
零线有电压有很多原因,比如说零线断线,供电系统三相负载不平衡,漏电等情况

网友C:
零线有 2 伏的电压 是不是感应电呀 ??

网友D:
零线对地有较小的电压(一般几伏)是可能的,甚至较普遍,原因非常多。三相负荷不平衡时零线电流大,零线压降使零线对地产生电压,线路、设备漏电使漏电处大地电位升高,也反映到零线对地电压,线路分布电容引起的大地电位升高·········。因为零线对地无电压只是对变压器处零线接地附近而言,由于大地电阻、零线阻抗的存在,在距离变压器较远的地方,经常可以测量到零线有电压。解决的办法一般采用零线重复接地,使零线接地点靠近负荷,可以降低零线对地电压。

网友B:
对:tianheyi关于零线对地有较小的电压(一般几伏)是可能的,甚至较普遍,原因非常多。三相负荷不平衡时零线电流大,零线压降使零线对地产生电压,线路、设备漏电使漏电处大地电位升高,也反映到零线对地电压,线路分布电容引起的大地电位升高·········。因为零线对地无电压只是对变压器处零线接地附近而言,由于大地电阻、零线阻抗的存在,在距离变压器较远的地方,经常可以测量到零线有电压。解决的办法一般采用零线重复接地,使零线接地点靠近负荷,可以降低零线对地电压。 内容的回复:

零线可以重复接地吗?如果零线电流很大,那么地的电位也提高,保护线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网友D:
零线重复接地对零线电流来说是有分流作用,但大地阻抗远远大于零线阻抗,分流作用很小,重复接地的另一个好处是一旦电源端零线断线,可以降低零线对地电压和相线对地出现线电压,由于重复接地,降低了零线总阻抗,发生单相接地时,可以形成更大的短路电流,有利于保护装置快速动作跳脱,切除故障点。

网友E:
你把这个搞清话。你可以是中级工。

网友F:
对:huiyi2012关于回复内容:对:tianheyi关于零线对地有较小的电压(一般几伏)是可能的,甚至较普遍,原因非常多。三相负荷不平衡时零线电流大,零线压降使零线对地产生电压,线路、设备漏电使漏电处大地电位升高,也反映到零线对地电压,线路分布电容引起的大地电位升高·········。因为零线对地无电压只是对变压器处零线接地附近而言,由于大地电阻、零线阻抗的存在,在距离变压器较远的地方,经常可以测量到零线有电压。解决的办法一般采用零线重复接地,使零线接地点靠近负荷,可以降低零线对地电压。 内容的回复:零线可以重复接地吗?如果零线电流很大,那么地的电位也提高,保护线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内容的回复:

无语中,是学生吧!

网友G(2013-01-16):
点击   http://wenku.baidu.com/view/1d059ef5c8d376eeaeaa313d.html   参考,我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