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4-18):
S7-200中的 IN1  IN2 INOUT表示什么意思了?给个例子讲解一下

网友A:
建议鼠标选中该程序块,然后按“F1”,看帮助就知道了

网友B:
是程序块吧

网友C:
这是别人自己写的子程序,是什么意思,只有写这个子程序的工程师才知道了。

网友D:
带参数的子程序,点开SBR_0子程序看看就知道各个输入的具体功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别人自己写的子程序,是什么意思,只有写这个子程序的工程师才知道了。

网友F:
应该是程序块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程序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参数的子程序,点开SBR_0子程序看看就知道各个输入的具体功能了。

这是一个带参数的子程序,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鼠标选中该程序块,然后按“F1”,看帮助就知道了

这个图片就是按“f1”得到的,但是解释的不清楚所以想各位解释一下。不知道这个上面的IN2 IN3  IN4  INOUT是不是像FOU循环上的参数的一样,表示开始循环值,循环次数等

网友J:
      这是编程者自定义的功能块。在编程时往往会有按同样运算公式,处理多数据的运算,运算结果放在不同的数据区,在这种情况下,为简化程序,将运算公式编成一个子程序,并自定义其内部的输入、输出参数,而形成的功能块。

    楼主所画的功能块,其IN2、iIN3、IN4从外输入的参数可知:IN2为字节数据,IN3为位变量数据,IN4为输入数据块的首址。INOUT为输入输出参数,是取或送AC1(累加器1)的内容为地址的数据。OUT为双字的数据输出。

    该功能可能是:I1.0为运算启动开关,当I1.0=1时,将IN2、IN4及INOUT输入的数据进行运算,运算结果为双字形式由OUT输出。

网友K:
你打开子程序看一下局部变量表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H 带参数的子程序,点开SBR_0子程序看看就知道各个输入的具体功能了。   内容的回复:这是一个带参数的子程序,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

上图是主程序,下图是带参数的子程序,注意子程序上面的变量表。

子程序是个起保停电路。主程序随时可以调用这个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