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断路器是坏的,测量电压却是正常的

楼主(2012-04-18):
      今天在现场碰到的问题:我从配电箱一个比较旧的250A断路器接出来三根线到500A电焊机上,接地都合要求,电焊机不工作,然后我用数字试电笔测试了一下,断路器下接端处和电焊机上的每个接线端都是220V,之后我换了一个新的250A断路器重新接线,电焊机正常工作,确定了是旧的断路器坏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断路器坏了电压测量还是正常的?

网友A:
坏的断路器应该是坏一个触点吧,你用万用表量量,实际电压应该不是220V

网友B:
是三相断路器吗  应该380V啊

网友C:
相间都是380v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坏的断路器应该是坏一个触点吧,你用万用表量量,实际电压应该不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内容:坏的断路器应该是坏一个触点吧,你用万用表量量,实际电压应该不是220V
嗯,借了个万用表测了一下,实际电压没有达到220v,谢谢指点~~另外想继续请教一下,试电笔上面显示的220V电压是不是因为有感应电压,感觉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啊

网友F:
不要太相信试电笔,跟人与地的之间电阻有很大关系,100多能显200以上。感应电能打出100多,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G(2012-08-04):
应是断路器上下触点未完全触合,造成其相间电压只100多。

网友H:
你这是虚连

我的客户有个焊机不用接地线也能焊 ,我很奇怪

网友I:
已将此贴转移到:职业-电工论坛

请楼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