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7200-cpu226dc/dc/dc,替换fx2n-64mrplc,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18):
实验室使用的是fx2n-64mr型号的plc,想用s7200-cpu226dc/dc/dc型号的PLC进行更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输入输出的极性。

网友B:
CPU226 是24入 16出。你的FX2N总点数超过了CPU226 你需要再加一个EM223等,其他都很好处理的。通讯等更方便。

网友A:
实验室做实验,对点数要求应该不大。

楼主:
是的,226的输入输出已经够用了!主要是害怕把PLC给烧了!

网友C:
不接错电源 烧什么

网友D:
两个系列的PLC,编程方式会有所不同,还有就是查阅手册,看S7-200CPU226能不能实现你的工艺要求,重新画图,接线,调试就可以,如果点数不够可以增加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