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28MR程序里带黄色部分怎么看

楼主(2012-04-18):
FX3U-128MR在线监控程序里手机拍的,看的不太清楚带黄色部分怎么看,中间隔了有百多步,是可以隐藏起来的还是。。。。。?看下图

网友A:
反光了看不清,你直接点击能打开隐藏的部份

网友B:
看不清,截圖上傳吧...

网友C:
看不清楚图片。截图吧。

网友D:
用指令表可以看到,黄色部分还有指令

网友E: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报警了。

网友F:
遇到过几次 在plc里面正常运行

楼主:
这套程序可以正常运行的,,未发现出错和报警。。

  另外,同样的程序在其他十几台机器上,有时读出来却没有这黄色段的现象,,

不解,求解豁。。。

楼主:
经过查看软件设置,“工具”-------“显示色改变”“”  里认为是程系变换出错。。。。可是程系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G:
用语句形式看下就知道了,有些程序用语句可以正常显示和编辑,但转成梯形图后就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H:
认同楼上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转成语名表看.

楼主:
对:工控秀才关于用语句形式看下就知道了,有些程序用语句可以正常显示和编辑,但转成梯形图后就无法正常显示!内容的回复: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