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联

楼主(2012-04-18):
生产车间供电采用同品牌 同规格 同型号变压器四台并联运行 变压器400KVA 额定电流560A   实际运行时实测 其中三台变压器电流 400A 而另外一台电流只有360A

何故???

楼主:
实际运行时实测 其中三台变压器电流 400A 而另外一台电流只有360A

何故???

网友A:
同品牌 同规格 同型号变压器,完全符合并联条件

此类问题见到的不多,期望高手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品牌 同规格 同型号变压器,完全符合并联条件此类问题见到的不多,期望高手出现!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品牌 同规格 同型号变压器,完全符合并联条件此类问题见到的不多,期望高手出现!

网友E:
         期望高手出现!

网友F:
只差10%的电流,那还算差吗?正常现象。这微小的电流差别与接线(接头的接触电阻、电缆的长度、阻抗)和测量仪表的误差有关。

网友G:
你的问题是,你的负载,距离,电缆的电阻,,,,加上仪表的误差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是,你的负载,距离,电缆的电阻,,,,加上仪表的误差造成的,

网友I: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时候变压器的电流不平衡是很正常的,只要电流相差不超过10%是可以继续运行的。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有多种原因:1)变压器的负荷分配不一样;2)变压器的内阻也有可能有一点不相同。

网友J:
既然是4台并列运行,那么应该和负载及线路没多大关系,估计是变压器性能不一致。不过相差不大,运行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数据使用同一钳形表测量的 排除测量误差
已使用6年之久 不存在分接比例的问题
连接电缆均相同  同品牌 同规格 同型号  不存在发热
但距离不一    有问题的这台距离最远  约20米  其它一字排开  相距3米
3米的距离不应该造成40A的误差吧?

网友K:
阻抗差别,别说铭牌上标注一样,影响因素很多

网友F:
20米电缆的阻抗与3米长的能一样吗?在那样大的电流下应该按毫欧来比较了。

钳形表的测量误差在测量方法和周围环境。

网友L:
主要是短路阻抗不同造成的。不要只看铭牌参数,最好是测量一下,一般变压器并列运行,是要实际测量变比、短路阻抗参数的。

网友M(2013-12-01):
分析变压器的内阻,实测是否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