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za plc 与pc 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18):
公司一空压机是用的neza plc  ,有时断电再开机需要多次才能成功启动。现在想把程序备份下,但是在通讯是遇到了问题

:显示通讯错误:请检查与plc的连接,并重试该操作。至少断开并重新连接应用程序??

通讯线是新的,没问题,感觉是协议设置问题,但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烦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脑带不带RS232串口?如果是USB转的可能还真没法连上,如果带RS232口我自制的简易RS232转485都能连上,但USB转的我用官方的编程电缆都未连上过,NEZA和电脑的通讯有点古怪,是由PLC主动发起的,而通常是由电脑发起.

楼主:
我的电脑没有rs232串口,请问你连线时通讯参数怎么设置,用的是什么软件啊?我用的是PL707 WIN FOR NEZA

网友B:
neza plc通讯仍然是计算机为主动,是RS-485,你的软件中是否有驱动管理器,在PL-707软件安装时属于选择安装项目,不知你装了没有?

如果是笔记本通讯,需要购买PL707 WIN FOR NEZA专用USB通讯电缆,并非是普通的USB电缆。

楼主:
电缆是专用用的啊,刚才重装了软件。在安装驱动时,有一个“station parameters”参数怎么设置 啊    ?要求设置 station ID       com port                uni-telway slave address           modem communication

请问这个该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B:
以上的参数都是缺省的,无须特别选择。

是否你的通讯口不对?试一下看看。

楼主:
我的电脑通讯口校验设置为:无,那编程软件是不是也设置为无啊(默认为:odd 奇)?

网友B:
以上计算机的设置无关紧要,无论怎么设,都得以PLC的设置为准。

但COM口必须设置正确,通常是COM1。

网友B:
TSX08PRGCAB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 RS485 信号转换的多功能编程电缆,本电缆的工作电源取自 USB 端口,不再由 PLC TER 口供电,因此本电缆支持与 PLC TER AUX 口通信。 TSX08PRGCAB 可用于 Modicon TSX 系列 PLC PC 或其它不提供传统串行口的设备进行通信。本电缆可与 TSX Premium 57 )、 TSX Micro 37 )、 TSX Nano 07 )、 TSX Naza 08 )及 Twido PLC TER 口或 AUX 口通信口相连。

     TSX08PRGCAB 编程电缆上配置有二个位置的拨动开关,用于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摈弃了由 PLC 控制 RS485 收发使能的方式,数据收发转换全部采用自动控制,可用于多点及点对点的应用。

  TSX 系列 PLC TER 口有一个 DPT 信号引脚,用于确定该终端口的工作方式。如 DPT 为高电平,则 TER 口总是工作在 Uni-Telwaymaster(主站)方式,对 PLC 编程需在该方式下。如果 DPT 为低电平,则 TER 口的工作方式由 PLC 配置决定。

特性及技术指标:

?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2000/Windows XP

?  完全兼容 USB V1.1 USB CDC V1.1 规范

?  USB 总线供电,消耗电流约 50mA

?  波特率: 300bps 1Mbps 自动适应

?  适用于 TSX Premium Micro Naza Nano Twido

?  每台 PC 只支持一根 TSX08PRGCAB 电缆

?  长度: 3 米,颜色:黑色

使用方法:

  TSX08PRGCAB 需要安装 USB 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要与 PLC 通信需要最新版本的 Uni-Telway MODBUS 驱动程序。

支持 TSX08PRGCAB Uni-Telway 版本:

    Win2K/XP V1.6

    WinNT4/95/98/Me/DOS 不支持

支持 TSX08PRGCAB MODBUS 版本:

    Win2K/XP V1.1

    WinNT4/95/98/Me/DOS 不支持

这些驱动程序均包含在随产品发售的光盘上,安装方法请看驱动程序光盘上的说明文档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楼主:
我用驱动在线连接(SWAY TEST)测试时,出现以下对话框:no r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 query stay connected,请问是怎么回事?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