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内部等效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2-04-18):
PLC是一种专用微机,但用它来实现继电接触控制系统的功能时,就勿须从计算机的角度去研究,而是将PLC的内部结构等效为一个继电器电路。在PLC内部的一个触发器等效为一个继电器,通过预先编制好并存人内存的程序来实现控制作用的,因此,对使用者来说,可以不去理会微机及存储器内部的复杂结构,而是将PLC看成是由许多继电器组成的控制器,但这些继电器的通断是由软件来控制的,因此称为“软继电器”。

任何一个继电器控制系统,都是由输人部分、逻辑部分和输出部分组成.

输人部分是由一些控制按钮、操作开关、限位开关、光电管信号等组成,它接收来自被控对象上的各种开关信息,或操作台上的操作命令。

逻辑部分是根据被控对象的要求而设计的各种继电器控制线路,这些继电器的动作是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的。

输出部分是指根据用户需要而选择的各种输出设备.如电磁阀线圈、接通电机的各种接触器、信号灯等。

当将PLC:看成是由许多“软继电器”组成的控制器时,可以画出其相应的内部等效电器电路.

PLC的内部等效电路(如图中的大框线内所示)分别与用户输人设备和输出设备相连接。输人设备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电路中的信号接收环节,如操作按钮、控制开关等;输出设备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电路中的执行环节,如电磁阀、接触器等。

在PLC内部为用户提供的等效继电器有输人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继电器等。

输人继电器与PLC的输入端子相连接,用来接受外部输人设备发来的信号,它不能用内部的程序指令控制。

输出继电器的触头与PLC的输出端子相连接,用来控制外部输出设备,它的状态由内部的程序指令控制。

辅助继电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其触头不能直接控制外部输出设备。

时间继电器又称为定时器0个定时器的定时值确定后,一旦启动定时器,便以一定的单位(例10 ms)开始递减(或递增),当定时器中设定的是时值减为0(或增加到设定值)时,定时器的触头就动作。

计数继电器又称为计数器。每个计数器的计数值确定后,一且启动计数器,每来一个脉冲。计数值便减(或加)1,直到设定的计数值减为0(或增加到设定值)时,计数器的输出触头就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软继电器”只是等效继电器,PLC中并没有这样的实际继电器,“软继电器”的线圈中也没有相应的电流通过,它们的工作完全由编制的程序来确定。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用过PLC后,就应该熟悉原理;理解PLC工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