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j程序读取问题

楼主(2012-04-18):
请教:是否plc um写保护就一定无法上传程序啊,要是有密码的话怎么解除呢??希望前辈和同行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有CP1E CP1L  CP1H

CP1J的第一次听说

楼主:
严重失误,型号打错了,是CJ1G -CPU44H,请问各位又遇到以上的情况么?

网友B:
欧姆龙系列的PLC,CP1E CP1L  CP1H 、CJ1G、C200HA等。

网友A:
是的 需要解   密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