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C里面的动态向导是什么意思,在做工程时怎么连接这些变量

楼主(2012-04-19):
  希望大家教我一下,有这方面的资料发给我也行!

我的邮箱:309974630@qq.com

网友A:
动态向导是提供大量的预定义 C 动作以支持频繁重复出现的过程的组态。

C 按标签窗体中的主题排序。 根据所选对象类型的不同,各个标签的内容会不同。

预组态的 C 动作分为下列几个组:系统功能、标准动态、画面组件、导入功能、画面功能、SFC

具体介绍WinCC帮助文件里边有。

网友B:
例如,你要增加一个退出按钮,可以通过向导中的退出wincc向导就可完成,不需要编辑退出脚本,自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