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写一个闪灯的程序

楼主(2012-04-19):
我是PLC的初学者。

我用的是三菱FX1S-14MR(继电器型)。我想编写程序, 每隔3秒就将输出端子处的灯,点亮/熄灭一次。

我绞尽脑计,使用了一个定时器,都没有做好。(比C语言难多了)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写这个程序吗?

可以把代码写出来吗?

网友A:
LDI    T0

OUT  T0 K?

LD     T0

ALT   Y0

指令形式不太熟,应该是上面这样写的。

网友B:
有研究,有时间编编试试。

网友C:
用两个定时器比较方便解决,继电器输出的,这样做不好吧,有个寿命问题。

网友D:
看一下样板程序,接通X0,Y0和Y1就交替闪亮,定时器T1就是Y0的亮灯时间,定时器T2就是Y1的亮灯时间。

网友E:
用上升沿、下降沿也可以到达同样的效果!

网友F:
M0接通开始运行,只用1个定时器T0,输出用Y0

网友G:
现在不是一般用sfc图编程了嘛  这样就简单了

网友H:
  用两个定时器比较方便解决,截个图你看看,下图输出 Y3 就是闪烁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两个定时器比较方便解决,截个图你看看,下图输出 Y3 就是闪烁输出

用两个定时器简单点 ,我觉得就是好用,

网友J:
楼上的程序是对的 简单的

网友K:
闪烁的指令、做几个脉冲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F:
我的程序只用了1个定时器哦,可以仿真试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用两个定时器比较方便解决,截个图你看看,下图输出 Y3 就是闪烁输出

这个是经典点的,比较喜欢这个

网友M:
ALT,配合两个时间继电器,很任意搞定

网友N(2012-05-23):
一楼跟六楼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