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流能穿过玻璃吗?

楼主(2012-04-19):
一般玻璃应该是绝缘的,多大能量的电子流能穿过玻璃?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拿个打火机的压电陶瓷试试

网友B:
这和玻璃的厚度有关系,还有玻璃材质

网友C:
应该不可能吧,象电视机的显象管20多千伏的电子束打在荧光屏上也没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只有我半夜三更不睡,想些云里雾里的问题

楼主:
对:hanjiangyu关于这和玻璃的厚度有关系,还有玻璃材质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肯定对,

问题是什么材质,多大厚度

楼主:
对:方才机械关于应该不可能吧,象电视机的显象管20多千伏的电子束打在荧光屏上也没见什么,内容的回复:

显像管是8毫米厚的高铅玻璃,强度够强,还吸收紫外线,,,

你想,连紫外线(光子)都吸收了,电子比光子大得多,只怕是过不去啊

网友E:
     电子是一种极微小的基本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电子是量子化的,即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以粒子状态独立存在的电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电子学中的电子,电工学中的电流,化学中的原子结构等是建立在量子力学基础上的理论模型;粒子形态的电子,由于玻璃的阻碍作用,它是穿不过的;而电磁波也是电子的运动形式、存在形式,却可以轻而易举的穿过。用能量的观点,量子的观点,来认识电子,电现象,对于现实的复杂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网友F:
能穿过,你用你的手背靠近你家电视机试试。。。。。显像管的那种。。。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G:
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的。

若电子流速度够快可以穿过的,总之,这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楼主:
对:Liguoqiang569关于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的。若电子流速度够快可以穿过的,总之,这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内容的回复:

老大,电子穿玻璃,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你直接说啊,拜托

楼主:
对:通讯网关于能穿过,你用你的手背靠近你家电视机试试。。。。。显像管的那种。。。就可以试出来。。 内容的回复:

我要试一试的,

不过,高压电不会把我打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是一种极微小的基本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电子是量子化的,即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以粒子状态独立存在的电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电子学中的电子,电工学中的电流,化学中的原子结构等是建立在量子力学基础上的理论模型;粒子形态的电子,由于玻璃的阻碍作用,它是穿不过的;而电磁波也是电子的运动形式、存在形式,却可以轻而易举的穿过。用能量的观点,量子的观点,来认识电子,电现象,对于现实的复杂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听你这一说,好像挺有道理的,

但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做到

楼主:
如果电子流非常强大,相当于电流很大,直接把玻璃烧穿一个洞,这个不算。

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范围之内。

因为如果这样,玻璃管子就漏气了,,,哈哈

网友I:
听你这一说,好像挺有道理的,

但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做到

楼主:
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还是dkdfcd老兄说的话有理论水平,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J:
玻璃的绝缘 性能很好的,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 才能穿透,..................一般是做不到的, 你想 高压真空断路器 都是用玻璃做的, ............... 很多绝缘介质  都是用玻璃做的....

楼主:
有电子穿过就相当于导电了

有谁知道,有导电的玻璃吗?

网友E:
对:chengshaomin关于有电子穿过就相当于导电了有谁知道,有导电的玻璃吗?内容的回复:

   事实上添加了导电元素的特殊玻璃是导电的;任何物体在极低的温度条件下都会成为超导体,玻璃也不例外。

楼主:
对:dkdfcd关于回复内容:对:chengshaomin关于有电子穿过就相当于导电了有谁知道,有导电的玻璃吗?内容的回复:   事实上添加了导电元素的特殊玻璃是导电的;任何物体在极低的温度条件下都会成为超导体,玻璃也不例外。内容的回复:

市面上的所谓导电玻璃,是利用各种工艺,在普通玻璃表面涂一层金属氧化物,,,这个不算是玻璃导电。

玻璃在极低温下会导电吗?

熔融状态的玻璃导电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有。。。。。。有导电的玻璃吗?

有!

你告诉俄们,你问这问题想干嘛

俄告诉你那有卖

网友M:
什么都没有绝对的事情,嘻嘻,为什么水能用来切割物体呢,还叫什么水刀。

电能否穿过玻璃,首先要看电的能量是否够大,在就要看玻璃的厚度是否够薄。嘻嘻,听说高压电能够穿透空气对地放电呢。

网友F:
对:chengshaomin关于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关于能穿过,你用你的手背靠近你家电视机试试。。。。。显像管的那种。。。就可以试出来。。 内容的回复:我要试一试的,不过,高压电不会把我打死吧内容的回复:

不是伸到后面,就在屏幕前面就可以试出来!!电子有波粒二象性,即又像是粒子,又像是电磁波,----光也是电磁波吧??!!光可以透过玻璃,电子流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N:
大家研究得太高深了,这里真是人才挤挤阿

网友O:
你可以试一下。哈哈,远程抄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大家研究得太高深了,这里真是人才挤挤阿

应该说,电子穿不透玻璃,但是呢,玻璃就像电容介质,这边负极了,就把那边,的电子释放了出去。。就类似穿过了

吧!!就像传递球。。。。。

网友K:
通讯网整这图真漂亮啊~~~~~~~~~~~

咋整滴教教俺白?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听你这一说,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网友N 的回复内容:大家研究得太高深了,这里真是人才挤挤阿 应该说,电子穿不透玻璃,但是呢,玻璃就像电容介质,这边负极了,就把那边,的电子释放了出去。。就类似穿过了吧!!就像传递球。。。。。

你这话有道理,,,玻璃穿不过,金属还有可能

楼主:
因为金属里面自由电子多,它一撞上去,把里面的电子撞飞了,自己留下了,,,相当于是穿越了一把,,,,,,,但金属不能厚,厚了就往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