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B项电压是380、BC项电压是380,那么AC电压也是380吗?

楼主(2012-04-19):
如果AB项电压是380、BC项电压是380,那么AC电压也是380吗?

网友A:
楼主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三相对称电路,AC相理应也是380V,如果不对称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应该是380V电压,有波动;

网友C:
既然是说ABC三相,当AB380V,BC380V,AC当然380V。

楼主:
按照推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

网友D:
三相电源在三相负荷在平衡的情况下其三相的线电压是相等的,即:AB=BC=CA=380V;相电压也是相等的,即:A=B=C=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