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与can1939通信

楼主(2012-04-19):
canopen与can1939通信   是不是只要can1939的29位ID用非扩张

像这样

ID号特征码是否扩展帧长度
1010x1FFFFFF8字节

canopen的ID就用PDO的0x101就可以了?

希望高手可以帮帮我?

网友A(2018-01-10):
呵呵,哎,你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既然都说了是29为扩展帧,但在是否扩展帧上是否,0X101是标准帧,问问步科有没1939的库文件,如何设置自定义扩展帧吧,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