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中的温压补偿原理?

楼主(2012-04-19):
最近在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涡街流量计在选型中需要加温压补偿,涡街是测量蒸汽的,请教高手讲述

下温压补偿的结构性原理,是通过那种工作来进行补偿,目前市场上一体化待温压补偿 的品牌那家更有优势,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所有的仪表测量的都是工况,即工作状态下的流量,这个流量是及时的工作状态下的流量,与标准的流量有差异,差异就在于介质的密度随着温度、压力的改变而改变,特别在气体、蒸汽测量中,其影响的密度是比较大的,此时就需要一个基准,这个基准叫做标况流量,即标准状态下的介质流量,所谓标准状态就是,,,,,嘻嘻,偶也说不准。

所以对于对外贸易计量中,牵扯到钱的问题,因此需要准确,这个准确就需要基准,所以就是标准流量了,呵呵,因此就需要稳压补偿,所谓补偿就是一个换算,把工况流量换算成标况流量,这个就需要温度、压力的工作检测

网友B:
           从涡街测量原理可知直接测量得到的肯定是体积流量,若需要输出质量流量,则需要体积*密度=质量;气体密度随着温度、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引入了温压补偿!

           同1楼所述,若需要标况(20℃,0.1MPa)工作情况下的体积流量,则需要把现在的工作密度,与标准密度做比较,得出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流量!

           至于哪家品牌更据优势,没有哪个用户没事用多个公司来比较;而各个公司肯定说自己的好,只能说哪个公司的能满足你的要求、性价比还可以就行了吧!

网友C(2012-05-28):
1、饱和蒸汽的密度与温度或压力有关,如果需要知道质量流量,必须知道温度或压力之一;
2、过热蒸汽的密度与温度和压力有关,如果需要知道质量流量,必须同时知道温度和压力;
3、对于蒸汽来说,温压补偿就是根据温度和压力,确定蒸汽密度,进而得到质量流量;
4、如果没有温度和压力,就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温度和压力,按照固定值补偿;
5、如果温度和压力有变化,但没有相应的补偿通道,则可以定时人工输入;
6、流量计测量信号直接反映的是体积流量,对于气体来说,温度和压力补偿是将非标准状态下的流量换算成标准状态,一般用立方米表示,对于蒸汽,需要用体积*密度的方式得到质量流量。

   上海毅浦自动化设备公司  021-64708528  Q1481872128  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