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84和27648的区别

楼主(2012-04-19):
都说

27648一般代表模拟量的满量程。
16384代表西门子通讯控制中的100%。

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仪表的模拟量信号用27648,而与PLC通讯的驱动装置和所有装置都用16384呢? 各位前辈指教!谢过

网友A:
模拟量 4-20mA  对应 0-27648

西门子传动通迅 0-50HZ 对应 0-16384   前提是有一个参考频率 的参数设置为50HZ

网友B:
能回帖吗???能回帖吗???能回帖吗???能回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0mA  对应 0-27648西门子传动通迅 0-50HZ 对应 0-16384   前提是有一个参考频率 的参数设置为50HZ

那我读取的频率呢?转速呢?电流呢?都是16384吗? ABB的变频器呢 通讯是不是也是按照1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