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为什么在石化行业中很难被采用?

楼主(2012-04-19):
现场总线以其构成简单,容易扩容,节省成本等优点深受工程师们的喜爱。但在石化行业中却不容易被推广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石化行业有 70%-80%的危险区,防爆问题是石化自动化首要考虑的问题。安全栅是控制现场能量的有效部件,但也有此制约了总线设备的容量。使现场总线的主要优点得 不到体现。第二,由于现场的特殊性,现 场设备不能带电维护也制约了现场总线的发展 。第三,具有防爆功能的智能仪表还未普及也是现场总线在石化行业中得不到很好发展的原 因之一。第四,国内DCS系统日趋成熟也使处于发展阶段的现场总线在石化行业中处于劣势,石化自动化系统如果全线崩溃,将带给企业巨大的损失,这更决定了 石化行业采用故障不会波及其它设备,而且比较成熟的DCS系统了。当然现场系统的优点已为人们接受在石化行业的应用也将是早晚的事情,这要靠FCS厂家和 其他相关行业企业的努力。

网友A:
俗话说,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嘻嘻,偶感觉总线式的仪表就是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起码在最重要的数据传输中把很多的信号集中在一根线缆上的危险系数较高,而对于一个设备其电缆的投资成本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为了节省一点线缆的成本而提高了系统运行的风险,得不偿失啊。

呵呵,化工生产的特点就是要求实时、快速、变化趋势正确,再者精度有保证,至于在线带电维修,现在大都是本案防爆仪表,即使现在把电源直接短路其产生的短路电火花能量也不会引燃危险气体,况且现在设备的密封性都很好,现场危险气体浓度已经很小了。

在线流控制和储运罐区的数据监测是性质不同的控制监测方案,因此现场总线不被大量使用也是符合实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