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故障

楼主(2012-04-19):
     公司测量物品高度的 PEPPERL+FUCHS 的超声波传感器测量值时常闪烁,是为什么?有时又正常的说?有用过这类传感器的朋友不?还有标定时有时数据能保存有时保存不了

型号: UC500-30GM-IUR2-V15

      传感器进行过重新标定输入数据,并启用了温度补尝的 T 档值还是闪,PLC 在线监控值也是跳动

网友A:
超声波?,咋,它厮又不老实鸟?

把你腰带解鸟,抽它屁股200鞭,看管用不 ~~~~~~~~~~~不管用就换榔头砸

网友B:
物品与探头之间是否有遮挡物随机性的出现,或者空气中湿度较大,更或者物品移动的速度过快大于超声波的反应时间。

网友C:
周围有噪声,或者风度过快,都有影响哦

网友D:
应该是干扰吧!!!!

网友E:
如果是偶然的可能是干扰,比如说烧电焊

楼主:
问题是车间这块没有烧电焊的,还有这超声波测量,测量物体停在那里也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偶然的可能是干扰,比如说烧电焊

楼主:
昨天换个新的 倍加福 超声波传传感器啦,可是今天又出现二次报警,也是值跳变大,难道是运动中的连接线有松动???

网友A: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问题是车间这块没有烧电焊的,还有这超声波测量,测量物体停在那里也是。。 内容的回复:

嘿嘿

春天来鸟,超声波闹发情呢,有木有婆姨他都翘翘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