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菱伺服故障AL1A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19):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三菱伺服J2S-10A故障AL1A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急急急·········

网友:
没手册吗?你这样问,别人也歹要翻手册的。。。

网友A:
驱动器与电机不配。驱动器与电机配合时,电机型号是否与驱动器配:电机功率是否与驱动器输出功率匹配、驱动器配置参数设置是否准确。电机配小了会引起震动、配大了电机没力。电机参数根据驱动器来配的,电机的型号参数在驱动器适合范围之外必报警,空载的话可以根据驱动来配做做试验是可以的判断下驱动器或电机的好坏。查下驱动器说明书与之配合的电机。

楼主:
手册上没有这个故障,查过了,驱动器型号是对的,配的马达型号也是对的,就是跳AL 1A

楼主:
伺服现在是这样的问题,我只上辅助电源,就是供显示的电源上电。上电无显示,等个一两分钟后显示就来了,好像就是充电久一点就有显示,之后再频繁上电上电就有显示,如果等大电容里面的电放完再上电就又会没显示。这样子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这个就是伺服和参数的不匹配,上电扫描伺服认为参数不匹配出现的报警,扫描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