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启动后出错

楼主(2012-04-19):
    因 MP377 网友说不能直接用 MP 370 中的 PROTOOL 软件进行上下传,所安装 wincc flexible 2008 ,但启动打开或是从 PROTOOL 项目中编程时就出错,如下图:

     出现这个什么原因,不要说没有授权的话!

网友A:
删除该文件所在目录,然后重新启动Winccflexible,或者从其他正常启动的WinccFlexible下复制该tmp文件至相同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删除该文件所在目录,然后重新启动Winccflexible,或者从其他正常启动的WinccFlexible下复制该tmp文件至相同位置。

对的,从其它地方复制一个就可以的了,我的也曾几何时出现那样的错误!!!

网友C:
文件丢失了,从以前备份的里面考过来

网友D:
如果是提示提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cc flexble 2008\caches\1.2.0.0_155.1\read\template_zh-cn.tmp这个文件找不到,那么这是使用了优化软件后,就会这样。wincc flexible 首次运行时,会自动安装这些配置文件,以后在每次打开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一旦其临时文件被删除后,就无法再次新建项目。
 只要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这个目录下的文件删除,再次打开wincc flexible 时,又会像初次运行一样再次建立这个目录。这样就能正常使用。

楼主:
    可以复制一个过来吧,待会试试,问题是我在这台电脑上没有找到“simatic wicc flexble 2008” 这件文件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复制一个过来吧,待会试试,问题是我在这台电脑上没有找到“simatic wicc flexble 2008” 这件文件夹

你利用我说的方法试试。

楼主:
     NND ,这个文件夹是隐藏的说

      谢谢 EBN战略军团-  现在按你 的方法做了,删除“simatic wicc flexble 2008” 后打确是能运行 PROTOOL 项目移植了,但是当我要再移植另外一个 RPOTOOL 的程序时,又出现这个报警,难道每次启动新的移植都要删除这个文件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