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7系列安川变频器

楼主(2012-04-19):
大家好!我单位使用的G7系列安川变频器数量较大,功率从0.75KW--15KW,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由于操作面板(数字式操作器)无显示而变频器无法工作的情况发生,在此想请教各位,如果不使用操作面板,该变频器能否继续使用?因为该变频器的参数既可以 储存在面板上也可以储存在变频器里的,只要把参数存入变频器里,变频器就应该可以正常使用,只是无法观察使用过程中各种参数的变化而已才对的呀。有哪位大虾清楚,请速回话!

网友A:
可以用,把控制模式选成外控也就是端子控制就可以了。在模拟量输入端和10付电源端接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楼主(2012-06-13):
各位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操作面板(即把操作面板取下来,象西门子440、420那样)能不能继续使用,或者通过调整哪个参数继续使用?目前我们的控制方式就是外控的,也就是速度给定是通过端子来的

网友B:
对:大海里的铃声关于各位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操作面板(即把操作面板取下来,象西门子440、420那样)能不能继续使用,或者通过调整哪个参数继续使用?目前我们的控制方式就是外控的,也就是速度给定是通过端子来的 内容的回复:当然可以的!

楼主(2012-08-02):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大海里的铃声关于各位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操作面板(即把操作面板取下来,象西门子440、420那样)能不能继续使用,或者通过调整哪个参数继续使用?目前我们的控制方式就是外控的,也就是速度给定是通过端子来的 内容的回复:当然可以的!

不知道怎么使用,现在因为很多 操作面板都不显示了,取下面板,变频器也就无法工作了

网友C:
你说的是把操作面板取下来变频器不工作?不会的,首先你在取下操作面板之前看看有没有报警,如果有的话那肯定不会工作的,再看看是不是因为操作面板接触不良而引起的CPF01报警!!!

网友D:
在所有参数设定完毕后,操作面板可以去掉了!其他同类型的都可以共用一个操作面板设定参数。

如果你使用操作面板本地控制哦话,离不开操作面板;如果设定外部操作可以。

操作面板就是参数设定、报警显示、运行显示等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大海里的铃声关于各位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操作面板(即把操作面板取下来,象西门子440、420那样)能不能继续使用,或者通过调整哪个参数继续使用?目前我们的控制方式就是外控的,也就是速度给定是通过端子来的 内容的回复:当然可以的!

你的启动方式是不是也是外控啊,还是面板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