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变频与伺服区别

楼主(2012-04-19):
      一直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那就是变频器与伺服器的区别是什么??

      如我公司用的 CT 系列的 UNI 2401---UNI 2403  这些是说是变频器还是伺服控制系列,他们拖动的有SEW带编码器的三相异步电机,有的是CT 的伺服电机 ,全部是 INTERBUS 总线通讯的,这个算哪样?

网友A:
人啦,变频版块的 TX ,GS 呢 ?

网友B:
变频调速电机,在伺服控制中是一个接受正、反转启动、加速、减速、停车、制动指令的执行机构!

网友A:
谢谢刘老的回答,我是想问变频与伺服它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这个CT UNI 2402 等等是叫作  变频器 还是伺服器?

网友C:
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但伺服将电流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都闭合进行控制,这是很大的区别。除此外,伺服电机的构造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要满足快速响应和准确定位。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交流伺服电机多为永磁同步交流伺服,但这种电机受工艺限制,很难做到很大的功率,十几KW以上的同步伺服价格及其昂贵,这样在现场应用允许的情况下多采用交流异步伺服,这时很多驱动器就是高端变频器,带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所谓伺服就是要满足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只要满足就不存在伺服变频之争。

网友A:
    谢谢四楼的 SMILE  TX ,这么说说有点清楚啦,原来老外给我们这个是伺服,有人也是是变频器,因用的是总线通讯,外部拖动有有的是伺服电机,也有的是一般的交流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D:
呵呵,学习了,这个冬冬的外观很漂亮啊。。。。。。。。。

网友B:
“这个算哪样?”

简单说是一个“电机变频调速+编码器+上位机+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