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DA13A1A伺服驱动ERR14 过流故障 求帮助

楼主(2012-04-19):
最近遇到雕花机上的松下伺服驱动 MDDA103A1A的驱动器,原本告诉故障是运行一段时间死机,经排查是风扇坏了,更换风扇,谁知接上去,显示ERR14,经查说明书是过流保护。.后来通过拔除控制线和电机线,还显示ERR14,说明是驱动器本身问题。.

经排查:

1:通过拆除继电器,检测电源转换模块没有问题。UVW 独立状态.

2:通电测试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不灵敏,但是没用到常开触点.所以不影响,常闭触点在通点情况下,断开. 也无故障.

3:后怀疑是采样电流部分故障,.故拆下两个互感器,输出部分一样,判断应不存在问题.

现在是难以排查,求高手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A:
技术支持400-666-8260

网友B(2012-05-19):
  松子A系列伺服报ERR14是通病。启动后报ERR14多数是模块坏了。这个模块自己也可以修的。上电报ERR14  是检测的问题,但是松下的不会是互感器的问题,你检测一下驱动电源那块,有一个4脚的小贴片,《跟蚂蚁一般大》是个双向二极管。我们维修了很多A系列报ERR14的都是这里坏了。

网友C(2012-07-25):
引用 网友B:
松子A系列伺服报ERR14是通病。启动后报ERR14多数是模块坏了。这个模块自己也可以修的。上电报ERR14  是检测的问题,但是松下的不会是互感器的问题,你检测一下驱动电源那块,有一个4脚的小贴片,《跟蚂蚁一般大》是个双向二极管。我们维修了很多A系列报ERR14的都是这里坏了。

急速913说得对  A糸通病    过流有两种检测 通过检测电阻压降来检测过流和亙感器